[家电] 拆一台便攜式超薄無刷電機小風扇順改容量大一點的18650電池!

楼主:
側面

背後

銘牌

機殼前面
.

內置電池,18650 1200Mah鋰電池

電路板正面

PCB正面

不知名的IC(看不清楚型號)

PCB背後,沒有零件

顯示屏型號

換手提電腦拆下的松下16850鋰電池

無刷電機

測試仔裝前蓋

网友:
换了后能转多长时间?

网友:
以前有升压电感,现在改成高频PWM调速驱动板。

网友:
但愿能挺过一个夏季!

网友A:
有刷的吧?电路板印着有刷

网友:
PCB写着低压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吧?电路板印着有刷

是的,我也很奇怪,但是他停下來的時候會前後搖一下才完全停下來的,有刷的一斷電就會馬上停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很奇怪,但是他停下來的時候會前後搖一下才完全停下來的,有刷的一斷電就會馬上停機的了! ...

前面一看就是有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