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是厚道,还是做插头的还没学会用铁?

楼主(2025-08-11):
如图

这种插头能用铜,大路货充电头插头为什么节省到用铁?

@cyi8 说:老实说,这种单独的安装插头纯铜的插脚还是很多的,毕竟这个东西如果是铁插脚就没有回头客了

还是做插头的还没学会用铁?

还有一种观点是充电头插上不动了,电流还小,铁片完全胜任

网友A:
特定场合和非特定场合的区别。

公牛等这些品牌配件,由于有标称功率的限制,该用铜的必须用铜;属于非特定工况场合。

而那些充电器之类的特定功率的插头,一般功率也就1~2A之内,不存在不可预测的大功率使用工况,所以可以根据实际状况使用铁的,

网友:
看价格了,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不变的道理

网友:
不是每个做产品的都是那种理念的

网友:
这种插头不一样,这种插头你不知道人家接多大功率的电器,功率大了,铁的容易打火,发热然后烧熔插脚边缘的塑料.
其实这种插头我也遇到过能用磁铁吸住的,还是实体五金店买到的,当时接的角磨机使用,但后来发现用久一点插头就发热严重,后来换了一个全铜插脚的才好.
另外说一下,国际电工不是一个牌子,国际电工在国内现在有无数的牌子,这个牌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开始的时候国际电工是一个组织,也并不是一个公司,但后面用国际电工作为商标的产品越来越多,什么TCL国际电工,TEP国际电工等等,这个牌子现在已经用烂了.所以国际电工现在并不是一家,而是无数家标这个.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既不是铜,也不是铁,大电流就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定场合和非特定场合的区别。

公牛等这些品牌配件,由于有标称功率的限制,该用铜的必须用铜;属于非特定 ...

这种说法很靠谱,也符合当今的环保要求。

网友:
有些银白色的也是铜的,用刀刮开后里面是黄铜颜色的
并且这些插片也有厚有薄的
要求大功率的,一般都是真材实料的,但也不排除有些缺斤短两的

网友:
一般也就是微磁,不会用太多铁含量的,会生锈,一般是合金。

网友:
这种还真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贵的不一定好,但便宜的肯定不好,

网友:
这个插头,除了丑,就是abs容易老化的问题了,应该也不是阻燃材料吧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看的,绿联插头,颜值在线,设计上也不错,实测,插脚不是铁的

网友:
有不是铜也不是铁的,磁铁不吸的并不一定是铜,还有可能是铝 锌等其它合金。

网友:
这种东西,用铜和铁成本不会相差2分钱,除非量很大。

网友:
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最坑的是铝脚,每插一次都刮一层肉

网友:
插座那种点接触方式应该改进了

网友:
强电和弱电不同,220v真会弄死人,网线用铁丝也死不了人,自然强电的生产许可证会严格管理,网线之类的东西说不定连许可证都不需要

网友:
磁铁不吸的并不一定是铜,现在的产品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还有用铝合金的插头脚。

网友:
三角插头,有的零火线铜的,地线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