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闪一闪亮晶晶,拆修欧普高端客厅照明灯(OPPLE MX4747-D0.5X72)

楼主(2025-08-11):
这灯刚好用了10年,2015年装修房子购买的。
当年花了四百多元,也就是个方形的吸顶灯。
这两天突然不亮了,一闪一闪的。
取掉灯罩,发现驱动电源外面的商标已经受热粉碎了,一动就掉粉末,赶紧找个透明胶带覆盖上了。

为了方便维修,把卧室的圆吸顶灯的电源拆下来对比看看,当年全屋都是用购买的OPPLE品牌的灯和开关插座。
外壳都是一样的,输出电压也是一样的,只是输出电流不同。

右侧是圆形吸顶灯的驱动电源,由于功率小,变压器和电容都要小些。电源部分的电路看起来是一样的。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好的板子上的电容容量都正常,甚至比标注的容量都高一些,坏的板子上的高压电容测不出容量,猜测是电容损坏了。

这是坏的驱动电源板子与另外一个好的驱动电源板子的照片,左侧是坏的,右侧是卧室的圆吸顶灯的板子。

把损坏的电容拆掉,可以看出来电容下面的元件受高温后变颜色了。

坏掉的电容,450V 33微法,一点容量都没有了。

拆了个手机充电器,找了两颗450V 22微法的电容并联,用导线并联后焊在板子上。
两颗电容并联后刚好还能放到原来电容的位置,焊线处用绝缘胶布粘了下做绝缘处理。

安装回去,打开电源,灯正常点亮了,维修完成,又省了几百大洋。

网友:
你这个真够狠够省的,我还以为专门买了零件的,这是真拆东墙补了西门啊

网友:
左边的板子是单面布元件,所以一些元件发热可能会影响到弯贴在电路上方的电容,圆形吸顶灯的已经改成双面布元件了,应该是注意到发热影响到元件的问题了,所以做了双面布元件的改动.双面布元件对散热来说也有好处.

网友:
可以多买几个电容备着。

网友A:
看不出电容的坏?

网友:
又省了几百大洋。

网友:
拼装的高手。

网友:
这驱动质量还不错

网友:
不错,LED驱动似乎有PFC。

网友:
LED灯的质量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个自己动手真的很值得,相当于自己赚了几大百散碎银子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电容不用放回去了
灯珠明显老化了,估计寿命不长了

网友:
灯这玩意真是暴力 一个吸顶灯可以买台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电容的坏?

电容没起鼓没变色,肉眼看不出来,这个位置正好又是两个发热严重的地方,有散热片的位置。

网友:
这个驱动板需要加强散热,外壳干脆别要了

网友:
看来楼主家里屯了不少电路板子,随手就能拆些零件。

网友:
驱动电源挺好

网友:
看起来这个灯的质量不错

网友:
电容不能并联,两颗这样变成耐压200V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