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道长拆解-断路器、空气开关、开关、隔离开关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2025-08-11):
之前有位坛友一直好奇空气开关,隔离开关的区别、构造,也非常执着。今天天气不错,拿出压箱底的空气开关拆解给大家科普
前景回顾:
电瓶车的空气开关(断路器)拆解
电瓶车空开参数应该怎么选
五星钻豹N1电瓶车差点自燃

废话不说,开拆

FHAT DZ47-63

准备完毕,拆

这个很好打掉,铝的软

一字螺丝刀轻松撬开

内部图

多断口灭弧罩

进一步分解

电磁线圈

全家福

拆解完毕,简单说一下空气断路器工作模式

这是短路保护动作方式,大电流通过电磁线圈,铁心产生电磁力,迅速断开电路

这是过负荷保护动作方式,通过多层金属热膨胀系数不同,通过过负荷电流时,铁片发热,弯曲,顶开短路,动作时间较长

最后总结:
1、断路器可以开断短路电流,有短路保护
2、开关是断路器的口语说法,功能同上
3、隔离开关,不能开断负荷、短路电流,没有短路保护
4、空气开关,也称微型断路器,功能同1
5、高压线路还会有负荷开关等
日常家用,大家接触到的绝大部分是断路器,也就是空气开关。空气开关不是隔离开关,隔离开关要求具备明显断开点,作为检修工作的安全保护。

网友A:
这类小型断路器是仿制国外的,虽然仿制了这么多年,依然没仿制好。至今我也没见到这种断路器外壳所采用的阻燃塑料能达到国外同类水品。

网友:
道观也建高层电梯房了

网友:
这外壳上图标符号是空气开关符号吗,正规厂家应该不得这样画吧

网友:
道长,你的家够高的。

网友:
来学习知识的

网友:
国产的空气开关差不多都是这个结构,施耐德等国际品牌的空开带有跳闸显示功能,过载跳闸时,面板的指示窗口会变红,手动关闸时不会变色

网友:
把双金属片解剖了,谢谢分享。

网友:
结构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小型断路器是仿制国外的,虽然仿制了这么多年,依然没仿制好。至今我也没见到这种断路器外壳所采用的阻 ...

并不是仿制不好,而是国人太穷。厂家如果想要赚钱,需要面对普罗大众的消费水平控制成本.   如果生产好的产品价格太高,  大众无法接受,厂家自然无法赚到钱了!这就是市场上好的产品不多的原因。

楼主:
通常,隔离开关需要搭配断路器使用
负荷开关搭配熔断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仿制不好,而是国人太穷。厂家如果想要赚钱,需要面对普罗大众的消费水平控制成本.   如果生产好的 ...

这并非是主要原因,如果行,那么国内也不会有大量的ABB和西门子的这类小型断路器在售卖,国内这方面并非没有大量的高端需求,而且他们为了迎合国内市场,外壳塑料用料也开始差异很大了。

网友:
现在我可以分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隔离开关需要搭配断路器使用
负荷开关搭配熔断器使用

有些入电改造的时候其实用到隔离开关,开关手感完全不同。。

隔离开关主要用在浪涌保护器前面,用于隔离浪涌保护器。

网友:
创意模仿外面,然后偷工减料,换个说法普及大众。

还有就是材料和精度达不到外面的标准因为有难度。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秒理解。

网友:
道长小区不错啊

网友:
空气开关最常见,基本都带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小型断路器是仿制国外的,虽然仿制了这么多年,依然没仿制好。至今我也没见到这种断路器外壳所采用的阻 ...

这个空开塑壳可能还不错,因为没见到常见的拉弧区的“耐热片+铁衬片”,有的塑壳如此会烧出大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