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关电源改输入电压

楼主(2025-08-11):
刚刚看到坛友发哪个电动车转12V 哪个东东。。可以看到车厂为了省钱用的是非隔离的,电门锁也是72V电压的(这样可以省一个12V电池)
就想到我们好不好做个隔离的。。用明纬电源来改输入电压就可以了呢。。。可是我不会。。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还有好多车子72V的负和12V的负是同一条线。这样改隔离有没有影响 。

我想改在14V 加一个12V电池 。。电门锁都 用12V 加继电器接能72VACC。再加一个USB口快充。。改大灯 改控制器风扇全用12V电压 。。
就是这个开关电源无从下手。我是不是改可调哪个套路。给494一个12V电压他就正常了。。调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折腾,使劲折腾,让电动车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450-1-1.html

好贴。谢谢。

网友:
功率管会不会击穿

网友:
搞个降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使劲折腾,让电动车飞起来

买了台二手雅迪,然后到手了就。改了7245的铁锂电池,自己手搓了3314。然后原车的极速只有60的加速也太快,就又换了凌博的72180放完之后昨天爬山又发现莫斯管温度动不动就跑到90度,我就在想,要不要给他加个散热风扇呢?我怕走着走着它温度过高,限制输出,或者说直接给你炸掉。既然要改风扇,就把大盾也给改了,那增加功率就要改个12伏,看了原来的非隔离,看了就不爽,就想搞个隔离的发现没有现成的才想起要来改这个电源,今天又看到有现成的了,那种电动老头乐上面用了,我觉得还可以按照他那个思路,还可以加一个12伏的电瓶。

网友C:
为什么要隔离?早期有些电动自行车是有搭铁的,后来不搭铁了,但也有共地线,72V与12V是共地的吧?你隔离干啥呢

网友D:
电动车12∨和72∨是共地的。

网友E:
我也有疑问,3842也可以做隔离的,前级只要不烧穿次极,后边都没事。
3842启动电压19v也足够啊,为什么没人做,成本高吧。

网友F:
这玩意12V目前接的全都是灯泡喇叭和仪表台,价值比较低的,按道理坏掉都可以行驶的。
因为价值足够低所以用了非隔离,48V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72V用非隔离的确稍微风险高了点。。。

12V过压是不会烧控制器的。为什么要改12V?我觉得需要改的就是所有USB充电口的输入,增加5A保险管,保险管之后接18VTVS或者稳压管,使用24V车充,只要不把手机弄坏其余的坏了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12∨和72∨是共地的。

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好多车都有手机充电接口

网友:
搞个降压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12V目前接的全都是灯泡喇叭和仪表台,价值比较低的,按道理坏掉都可以行驶的。
因为价值足够低所以用 ...

现在原车的都 非隔离的。。还有都 用同一个负极的。不是价不价值的问题。之前的电车无法规的。。48V 全车就48V的。。现在是国标了和摩托和汽车一样电压也是有规范的。都 是 12V所以你看看电动4轮也有个12V的铅电池 。。在2轮上他们为了省成本就只是转电压。不加电池 了,这也无问题。。问题是我想加多点用电器比如改大灯什么的。这时就要改转换器。成品的就没找到隔离的。我想非隔离的是不是坏了就是烧了不通???如果 烧了直通多危险 。。做成隔离。。再用个车充多好。我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疑问,3842也可以做隔离的,前级只要不烧穿次极,后边都没事。
3842启动电压19v也足够啊,为什么没人 ...

我找个电源改一下电阻看看好不好用。。手里可能有用3842的12V电源。。就怕变压器也要改。。
成本非隔离低是不是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隔离?早期有些电动自行车是有搭铁的,后来不搭铁了,但也有共地线,72V与12V是共地的吧?你隔离干 ...

我想万一转换器坏了。它是直通了还是烧了不通了呢。。。万一直通就惨了。。一坏坏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