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E能删掉吗?

楼主:
用的win7系统,但是IE不能打开新版网页,怎么办?或者这么能去掉IE(现在用谷歌浏览器,IE占了很多磁盘,不能用应该去掉)?

网友:
当然可以,只不过很多时候需要IE内核,删除多事。

网友:
IE浏览器应该不会占用很多空间的,可以把历史记录清空。

网友:
IE就占了十几MB你确定?

网友A:
‌Internet Explorer(IE浏览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删除的‌,但删除前需要考虑一些因素,并遵循正确的步骤。以下是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解答:

一、考虑因素
‌系统依赖性‌:在某些操作系统中,IE浏览器可能作为系统组件存在,与其他系统功能紧密相关。因此,在删除前需要确认系统是否依赖IE浏览器进行某些操作。
‌第三方软件兼容性‌:一些第三方软件可能仍然需要IE浏览器的内核支持。如果删除IE浏览器,这些软件可能会出现兼容性问题。
‌安全风险‌:虽然现代浏览器在安全性方面有了显著提升,但删除IE浏览器后,如果系统中存在依赖IE的旧软件或脚本,可能会暴露安全风险。
二、删除步骤
对于不同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删除IE浏览器的步骤可能有所不同:

比如,Windows 7:

点击开始菜单,输入“控制面板”并打开。
在控制面板中选择“程序”,然后点击“卸载程序”。
在程序列表中找到“Internet Explorer”。
右键点击“Internet Explorer”,然后选择“卸载”。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完成卸载过程。
三、注意事项
‌清理痕迹‌:在卸载IE浏览器后,建议清理其历史记录、临时文件和Cookies等痕迹,以确保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安装替代浏览器‌:为了保证浏览体验不受影响,建议在卸载IE浏览器后安装一个替代浏览器,如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等。
‌备份重要数据‌:在进行任何系统更改之前,建议备份重要数据以防意外丢失。
四、特殊情况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企业环境或受管理的系统中,删除IE浏览器可能受到策略限制。此时,需要联系系统管理员或IT支持团队以获取帮助。

综上所述,虽然IE浏览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删除的,但在删除前需要充分考虑系统依赖性、第三方软件兼容性和安全风险等因素,并遵循正确的步骤进行操作。

网友:
删不删无所谓,不使用它默认打开就行

网友:
IE是老了,但占了很多空间我是不敢相信的。

网友:
IE占的空间很少的,因为多数都是调用的系统其它组件的功能...

二○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网友:
用了十几年电脑,第一次听说ie占了很多空间

网友:
删除做什么?腾不了多时少空间的

网友:
IE就像人的扁桃体和阑尾!!

网友:
删除ie会导致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
IE和资源管理器捆绑在一起,想删它还真不容易。

网友:
不能删,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net Explorer(IE浏览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删除的‌,但删除前需要考虑一些因素,并遵循正确的 ...

谢谢老师,等一下“按图索骥”试一下看是啥情况~早年用机房电脑时就是卸载了IE的,现在IE不能显示网页,所以想卸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