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东芝2.5寸机械硬盘电路板维修,有个丝印N的贴片元件开路了

楼主:
硬盘是东芝2.5寸1TB机械硬盘,本来是打算接在小主机上的,用了一根电源转接线,上电前忘记量电压了,结果12V和5V线序反了。现在是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电路板研究了下,发现5V输入的地方串联了一个丝印不知道是“Z”还是“N”的贴片元件,这个元件开路导致5V电压没有进来。这个元件后面并联的几个000贴片测量是通的。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个什么元器件?是保险吗?测量保险后的电路对地没有短路,可以一坨锡连上通电试一试吗?

网友:
找相关电路板对比下。

网友:
应该是2A贴片保险,可以先短路应急

网友:
正反拍照,我好像有个这种盘!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讨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