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交出你的券,我又要打无线鼠标了...

楼主(2025-08-11):
元件来源:N年前的创享CM670无线鼠标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653&fromuid=839805

目标:6.2元包邮的淘工厂充电无线鼠标M11拆解,河南产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4859&fromuid=839805

我用Sprint-Layout画的板子:
天线是Copy之前@zhkrid帮忙画的,再来看看天线部分有没有需要优化的
还有一个疑问是在开关关闭的时候三个微动和编码器的GND也是与TypeC是通的,有没有影响?

原理图:

https://musetransfer.com/s/mykuq5h2b 请点击链接获取《无主题 - 鼠标20250810单独晶振位置变化.lay6》, 有效期至8月18日

楼主:
主打一个听劝,有人说LDO电容太近,索性把那两颗电容放到另一层,另外改了GND走线,现在开关关闭时GND不与鼠标功能部分连通,@zhkrid 来看看天线啊...

网友A:
打板再好  你手工太烂也还是白打呀
手工好的话   洞洞板手搓都可以整很漂亮

券你自己可以去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板再好  你手工太烂也还是白打呀
手工好的话   洞洞板手搓都可以整很漂亮

交出你的券!!!

二○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网友:
by海盗,hidao.org这波广告不错。

网友A:
我只有EDA券 ,,通用券 都是要真金白银换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EDA券 ,,通用券 都是要真金白银换哒~

不是可以导入EDA么?

二○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网友:
哈哈,我的早用了,随便帮我抢几个,海盗先生!

楼主:
Sprint-Layout导入LCEDA会丢覆铜...

二○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网友:
唉,手上数字芯片一堆,就是不会画图

网友:
现在已经这么会玩了~

网友:
这就是闲着玩,像我们忙成狗的,只能买买买了

网友B:
ME6206旁边那两个0603电阻是不是靠得太近了 空间够的话 挪一下吧

另外 GND补一下铺铜 然后避开天线区域 最好天线区域把绿油也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6206旁边那两个0603电阻是不是靠得太近了 空间够的话 挪一下吧

另外 GND补一下铺铜 然后避开天线区域 最 ...

不是说电容要靠近管脚放置么?

Sprint-Layout导入LCEDA后覆铜会被丢的...

网友:
一直在使用蓝牙鼠标,比较方便。

网友:
自己做成本比较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电容要靠近管脚放置么?

Sprint-Layout导入LCEDA后覆铜会被丢的...

靠近也要考虑不能重叠呀 不然到时候贴不上就麻烦了 第二不要让顶层的丝印经过焊盘

网友:
这两处建议整改一下

网友:
这,搞活动时候时候9.9撸个pm6不香吗?我这个换了电池,换了微动,编码器,5年用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近也要考虑不能重叠呀 不然到时候贴不上就麻烦了 第二不要让顶层的丝印经过焊盘 ...

贴得上,先焊中间的6206,再焊电容就好了...

二○二五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