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刹车泵,还发现了徒手排空气方法

楼主:
给电动车换个刹车泵,没事先拆开看看上点润滑油,结果拆完一看灵感来了,
这玩意拆开安装其实非常简单,网上那些教你安装的文章千篇一律,又是注射器,又是油管排空气。
建议你们不要学习网上那些修车师傅的山寨方法,这玩意完全不需要工具徒手就能安装的很好。
这是单活塞款碟刹下泵,就两个口,一个进油,一个出油。

正中间是一个储油腔,包着一个活塞,然后活塞顶着刹车片

将刹车片拆下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是安装排空气要点,拆掉那个进油口螺丝,这个里面直接可以看到活塞,正常情况下活塞是归位的,全部在储油腔里
从进油口直接可以看见活塞的底部。

重点:找个较长一字口螺丝刀,插进去把活塞顶出来一些,让内部形成一个空腔,

然后将刹车油全部灌到这个空腔里,就得到了一个内部装满刹车油的刹车泵,然后:
1.拧上油管螺丝
2.装上油管
3.清空把手上的储油杯,或者只留一点点。
这时用手把活塞压回去,所有的刹车油又会顺着油管回到油杯中,顺便所有空气也排出来了,直接上车安装就行。
相比现在网上和修车铺流传的方法,这个方法不用任何额外工具,不需要管子,不需要注射器,甚至都不需要放油,又因为空气是被一次排出,排得更加干净彻底,经济又环保。
本人原创,欢迎指教。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大同小异大同小异

网友A:
楼主这个其实很简单的无损换刹车油:先排空油泵里面的废油,再搞一根长油管接那个放油螺丝、把油管竖起来跟油泵高度差不多时,拧松放油螺丝,在泵里加刹车油,一边压手把,油下行,空气上行,最后在没有空气的时候拧紧放油螺丝,多的油可以丢也可以放回油壶。我搞的时候一般是用一个矿泉水瓶子接放油螺丝油管。注意那个刹车油,别搞到处都是,正宗刹车油蓖麻油,摸在手心里会有辣辣的感觉。水货油有腐蚀性,对铝泵体有腐蚀作用发生化学反应会产生气体,刚加油完几天(可能一晚上就不行)可以正常用,过几天刹车失灵就是油不行,里面产生了空气。刹车油一定要用好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其实很简单的无损换刹车油:先排空油泵里面的废油,再搞一根长油管接那个放油螺丝、把油管竖起来跟 ...

摩托车10万公里的路过

网友:
我之前那个电驴,碟刹渐渐失效,加了油没过多久又没刹车了,后来检查发现油管角度不对,磨破了一点,于是换了根管子,一共加了两次油,第一次看教程排空,第二次自己研究了一下,从上面灌油要排空,从下面灌油不用排空。

网友:
方法一般  需要再思考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记下了,到用时就不慌了。

网友:
钻研精神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