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摊上大事了(已解决)

楼主:
今早洗车后,全车就没电了,拆看保险都是好的,急停开关也是好的,有懂这行的支个招,万分感谢!!
最后还是打厂家电话,前中控台上有个小屏幕旁有一小按钮遇水保护,按操作已正常行驶,谢谢了。

网友A:
蓄电池有没有电,输出肯定要经过大开关,找下有没有电

网友:
这个车子看起来很舒服,又拉人又拉货
再说楼主的问题,查问题要一步步来,要有正确的思路。什么叫全车没电?先把电池断开,然后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池有电,再往后面查。这样子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原来是电动汽车,有懂电动汽车的大侠来支个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有没有电,输出肯定要经过大开关,找下有没有电

大开关对地24v,蓄电池箱是动力锂电池76V。

网友B:
给厂家打电话 那上面有电话号

网友C:
洗短路了吧。

网友:
不是说瑶瑶领先,瑶瑶领先就这么挂了。

网友:
这车看起来有问题,去汽车论坛问问吧

网友:
山东是个好地方,我们这里路上霸王---老头乐都是山东产的。

网友:
这种车能上牌吗?

网友:
  全车没电好弄  顺着电瓶线找找 ……

  现在抖一抖  好了就是那里接触不好   ……

网友:
上牌干嘛,不上牌谁也管不着

网友:
是不是短路把控制器烧了

网友:
我看个图咋恁费劲哩,都是在转圈儿,就是没图,网站问题,还是我的网络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厂家打电话 那上面有电话号

打了,第一次接,第二次不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短路了吧。

估计也是洗短路了。

楼主:
可能这张图是控制器吧?

网友:
简单的办法:开开所有车窗和车门,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天,你再试试

网友:
感觉是控制器进水了,打厂家电话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