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
这个是安装在常见dz47空开帮忙。当过欠电压会带到空开跳闸

东西看起来简单,一个控制板一个线圈。当电源不正常就线圈吸合
空开跳闸

网友A:
逻辑不对吧?应该是电源正常线圈吸合,过欠压后线圈失电跳闸,要不然电压突然降低不足以驱动线圈还怎么跳闸?

网友:
很多铜,发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里面的结构,原来是一块很小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不对吧?应该是电源正常线圈吸合,过欠压后线圈失电跳闸,要不然电压突然降低不足以驱动线圈还怎么跳闸 ...

不对的,电源正常时线圈不会得电,停电时线圈当然也不会得电,这两种情况下是不会动作的。只有电压过高或过低时,电路板会识别为异常情况,给线圈通电,线圈得电吸合,并带动拨杆,拨杆通过小孔连接到旁边的空气开关,使空气开关内部的机构发生动作而跳闸。驱动那个线圈只需要很小的电压,几十伏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不对吧?应该是电源正常线圈吸合,过欠压后线圈失电跳闸,要不然电压突然降低不足以驱动线圈还怎么跳闸 ...

你说的那是几十年前用在工业断路器上的纯机械的过欠压保护,两个电磁铁,一个串了电阻要,需要电压升到一定程度才能让电磁铁动作,顶跳断路器。另一个电磁铁从通电时就一直吸着,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吸不住了,啪嗒,推杆复位,也顶跳断路器。而现在这种都是纯电子电路了,像楼主这个就是最廉价的电压比较器电子电路,电压高了低了后,都会让三极管导通电磁铁拉闸。高档点的就是单片机,可以自由设置过欠压值,以及动作/复位延时。

网友:
不知道精度和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
比想像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