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收藏

楼主:
福禄克15B因为保存不当,漏夜,丝印淡化,接口氧化,让我无法接受,把它扔了。

所以重视万用表的收藏,才能提升仪式感和情绪价值。用的时候更加愉快。我不想用一个破表做事。

现在问题是,每次取出电池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将电池换成锂电池。包括9V和6V。这个工程不简单。有没有现成的装进去?

网友A:
扔了可惜,发我顺丰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可惜,发我顺丰到付。

已经扔了,

网友:
那不行,你给我找回来,不然削你!!!

网友:
这都扔,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网友:
软包锂电一样有几率漏液哦

网友:
这么好的设备

网友:
记得你还有台富贵ESCORT-95呀。

网友:
它们的储存温度、湿度各是多少度,高度是多少米、、、、鸟?

网友B:
专门把电池拿出来给楼主拍个照,用这二种电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117c用上面的,187用下面的。放到表坏电池也不会坏。

网友:
这表待遇真好

网友:
9V的要买那种8.4V的,不要升压成9V恒压的,恒压的放不了多久,自放电都给放没了。

网友:
为了增加可信度,把我的表也拿出来拍个照

网友:
有卖那种锂电池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专门把电池拿出来给楼主拍个照,用这二种电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下面那种白色的爱老婆多少钱一只?真的不会漏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种白色的爱老婆多少钱一只?真的不会漏液吗?

25元左右一只,日本原装进口的,某宝上有,肯定不会漏,同样品牌国产的版本就没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元左右一只,日本原装进口的,某宝上有,肯定不会漏,同样品牌国产的版本就没保证 ...

镍氢电池现在都这么贵了吗?电压好像是1.2v的吧?感觉这电池价格有些溢价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现在都这么贵了吗?电压好像是1.2v的吧?感觉这电池价格有些溢价太多了吧 ...

也不是镍氢电池贵,杂牌子7毛钱一只。我这批是10年前购买的,期间多次用到0V再去充电,看皮都磨破了,可是现在内阻还都是在20-22mO左右,一致性很吓人。听起来好象有点在吹捧小日本,我不喜欢小日本,可是现实就是这样,有点恨铁不成钢

网友:
要收藏就别装电池,要装电池就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