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宴鲜森50型高档餐桌转盘拆解维修

楼主:
50型高档餐桌转盘拆解维修

起因是家里人把12V的充电器怼上去了,

非常便捷,能自动旋转的转盘,
先用论坛螺丝刀和30年的水果刀镇压

转盘是这样的

充电口
应该是用5V的手机充电器,
连一根长长的线

内部图,一个大又大又薄的充电宝,
转动电机,转动传感器

转动电机和驱动

驱动部分,其实外接一个充电宝,也能用

移动传感器,程序是通电状态下,盘一下转盘,就会一直慢慢转动

充电宝

2块电池,容量足够大
充一次电,基本能用3个星期。

显然是12V,把充电板烧糊了

拼多多4块钱包邮来一块,
回头换上了,就能用了。

网友:
圆口一般设计12v用,既然拆开了,那就把圆口的改成防水的tc接口,只能用手机充电器,这样才能一劳永逸

网友:
烧了这里啊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哦,这设计,用最少的成本和简单的传动结构实现了实用性,就是家里有小宝宝和高龄难自理老人的得注意。话说,这吧里的锂电钻控们,咋就没见改装哟

网友:
这充电宝够大,圆口充电设计就是差点,没有想到12V的电源插头一插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哦,这设计,用最少的成本和简单的传动结构实现了实用性,就是家里有小宝宝和高龄难 ...

手推一下就能转,用手拉一下2秒钟就停住了。
很便捷,也很安全的。
关键是一大家子人,吃饭,自动转的,比较方便。
手动转,有时候不好意思。

网友:
吃着吃着起火了。

网友:
还真是~大盘子自己走到嘴边~以后是不是能食物自己跑进嘴里?
早年为了修电视机,特地从食堂要了一片滚珠圈,电视机放上面可以轻松转到要检测修理的那一面,感觉方便的不止一二点。

网友:
5521插座设计成输入+5V充电,如何防错、误插?设计者似乎没有考虑,就量产作为商品出售。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总要发生误插,特别是连接较高DC电压,充电芯片必烧无疑。
当初从小日子带回的AC100V电器,特地在单相二脚插头上贴了一张标签,上面写着不能插AC220V,只能插经过变压后的AC100V,最终还是误插烧了,修复后就使用了异型插头,国内AC220V无法连接才算一直正常使用。
楼主还是尽快改为目前盛行的USB-C插座吧。

网友:
感觉手动转好点,别不好意思,配置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设计欠考虑的后果,也不知是否故意为之,烧坏没动手能力时不得买新的。

网友:
这电源就是个充电宝吧

网友:
做工不错,自动旋转桌子

网友:
烧的够厉害的

网友:
外观看着像是高科技,拆开后啥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