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优客拉卡拉pos机,型号P62-LKL,想白嫖esim流量,事与愿违,拆芯片却掉引脚了

楼主:
书从何起,废话少说,说是以前看到论坛有人白嫖esim的帖子,这不,上周末,在夜市街夜里新鲜出土了一个机子,开机一看,似乎是正常运行的,以前也拆过不少,但几乎都过期了或者那时没想到能白嫖流量,还有人说这类玩意有绑定设备imei之类的不能用之类的,最终都卖废品,于是搜索找到相关帖子,很有感觉这个能耍耍,试试看罗。
链接:1,
pos机上的esim卡白嫖流量
2,
也拆一个19的随身wifi加改卡槽
有请主角,开机,进入菜单设置,简单记录版本号等相关信息。

开机时页面有上传接受数据之类的,且签到成功,说明是流量是能用的。

背面。

3下5/2,开壳。

自毁保护设计启动,再开机,显示设备已损坏。

板子

板子另一面

瞄一眼,只有一片8脚的芯片,那么这就是esim芯片了。
电路板上边还预留有实体sim卡卡座焊点,边上还配置有不同封装的esim芯片焊点。

万表量下引脚连接,如下。

然后来点油,无风枪,防风火机从另一面攻击。

感觉时机成熟,镊子一夹,然后,嗯呼,我的天塌了,地陷了,我的8脚什么没了。属实是废了,你说闹心不闹心。

扒拉扒了,没法补救了。

屏幕一块,从丝印看来厂家是亿华,2.4的tft屏,有厂家应该好查驱动,用不上,赖的理。

早知道直接大力出奇迹剪下了,又或者直接从预留的卡座,其他焊点引线了,起码不至于落这种结果,试都没法试了,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A:
你这是使了多大的力啊,竟然把脚都搞掉了,再说即使改成功了也没啥用,这种玩意月流量也就几十MB吧...

二○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网友:
这种返点很多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溪风枪温度过高,烧掉引脚了吧?

网友:
不小心把小芯片拆掉脚了

网友:
防风火机转圈不够,火候不均匀,分离力量过大,八脚芯片拐了一脚。

网友:
得到一块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用的流量不大,不限流也马上可以查出来。

网友:
怎么返,用了个竟然不到一年提前收流量费,0.6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使了多大的力啊,竟然把脚都搞掉了,再说即使改成功了也没啥用,这种玩意月流量也就几十MB吧...

那么少的嘛!,才几十M,通讯一来一回按理应该不少才对呀,看来是想当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少的嘛!,才几十M,通讯一来一回按理应该不少才对呀,看来是想当然了 ...

通讯要不了多少流量的,你看那些物联网设备一个月一样都只有几十M流量...

二○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网友:
又交学费了

网友:
高手屏幕还能利用一下

网友B:
防风打火机烤芯片,算你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风打火机烤芯片,算你狠

烤PCB吧,我就这么拆过4056...

网友:
你太厉害了,这个玩意儿还想着薅点流量,为了几十M流量不值当,这些背后的公司哪知道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使了多大的力啊,竟然把脚都搞掉了,再说即使改成功了也没啥用,这种玩意月流量也就几十MB吧...

流量费是按年收的,每年6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