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以身试电,用指甲对吗?

楼主:
看评论,下图

就是这种一次性试电笔,氖泡的

我感觉这真是个二货,如果换我,我会用指甲去碰一下

大家有什么以身试法,以身试电的经验?

网友:
这种应该非常灵敏的,不亮肯定就是坏的,应该仅退款

网友A:
试电设备按使用规程来说,使用前必须测试设备是否正常,何况你这垃圾试电笔如果氖管漏气是不会亮的!建议无论何时都不要以身试电,别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电设备按使用规程来说,使用前必须测试设备是否正常,何况你这垃圾试电笔如果氖管漏气是不会亮的!建议无 ...

还能发帖,没事的。

网友:
220v电不死楼主这种250电工

网友B:
老司机都是用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都是用手摸。。。。

指甲本身是角质层,属于绝缘体,理论上单独用指甲接触市电时,可能因不导电而不会触电

网友C:
记得以前上实操课的时候,老师说,如果真的要以身试电,要用手背,因为触电的时候,会抓拳头,从而导致抓住电线,而用手背,就可以防止抓住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上实操课的时候,老师说,如果真的要以身试电,要用手背,因为触电的时候,会抓拳头,从而导致抓住电线, ...

对,我有个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用指甲肯定是手背,且指甲绝缘程度更大

网友:
电工有绝缘鞋,绝缘手套,专业工具,

网友:
不要以身试法,生命只有一次,特别是还没找女朋友的,很多东西还没试过昵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电笔么,不接触怎么测?

网友:
反手碰,手麻神经反射会变成握紧状态,所以反手用指背手背碰,这个是很小时候一个老电工告诉我的经验,好像高中物理安全用电里也就讲,忘了,还是小时候的事情印象深刻

网友D:
这种试电笔真要检查就就拆开,里面三个东西,弹簧,氖泡,电阻,测一下电阻,正常m欧,一般这种石墨树脂电阻短路的几率非常小,这是电笔不要做死摸笔尖不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试电笔真要检查就就拆开,里面三个东西,弹簧,氖泡,电阻,测一下电阻,正常m欧,一般这种石墨树脂电 ...

我在知乎读到了你的文章,还给你转到数码之家来了,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为了降低成本,那个奶泡和电阻是一体的,电阻都是鼻屎大小,然后有个塑料一体成型,奶泡和这个电阻都在这个塑料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知乎读到了你的文章,还给你转到数码之家来了,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为了降低成本,那个 ...

知乎我有写文章?我都不记得了
现在省成本到这样了?那这种试电笔还是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乎我有写文章?我都不记得了
现在省成本到这样了?那这种试电笔还是不要用了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1612-1-1.html

网友:
实在万不得已,只能用手指背轻轻试触,利用应急反映增加些安全性。

网友:
测220,灯没亮,要么是没电,要么电笔是坏的,用手摸,也是胆大,实在没辙了可以用8楼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