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6310A直流低电阻计拆机简测

楼主(2025-08-11):
厂里新买的直流低阻仪,老一辈领导还真就喜欢买胜利全家桶,也不知道是有什么特殊情怀。平时不常用,年终检修时拿来测变压器,断路器和母排的电阻。

说明书,型号A只支持0.01毫欧到30k欧,0.1%-0.2%的精度很不错了,毕竟耀瑞1035+也才0.7%的精度,也够用了,不过由于是直流四线电阻表,没法测电池的内阻,就是普通的毫欧表了,反正厂里用不到测电池。

四线大插孔,标准表笔插座,和一个充电口。

背面电池盖,两颗螺丝在标签底下,当我小心翼翼把qs pass挑起来拆开后,居然是空的,很烦。

两边的保护套扣掉,露出四颗螺丝孔,但这个标签还是得小心点撕开,虽然大概率这个低阻仪用到我将来离职都不一定会坏,但万一哪天某个不懂事的去测带电的母排,也说不定。为了保修还是要留着的。

后盖没有卡扣,很轻松打开,一节18650卡在后盖上。

2500mah电池,容量在18650里算适中,插头线点胶加固防止松动,很用心了。

电路板全貌,主芯片和关键的运放芯片都刮花了,都刮成灰色粉末了,像是砂纸磨的。没有交流隔离电容,确实就是直流测量了。

插座板可以单独拿下来,有几个小芯片,显眼的有一个高压放电管,其他的好像没看到有什么保护,总之误捅380v包炸。

装好后测试下效果,测量电流1A多,并不是恒流,说明书上写了,是1-2A的随机电流,电压3.81v多半就是锂电池的电压。

短接能归零,感觉默认清底数

这儿没有精密电阻,也没有比它精度更高的仪器,所以就拿个汇流排测试下电阻的一致性,这种机器统一冲压出来的铜排,模具精度应该还算可以。测试4段,夹相同的位置,都是0.1毫欧。

最后测测两个保险管,就有点奇怪,按理说,电流越大的保险丝,电阻应该越小才对,不过这6a和2a的基本一样,而且6a的还更大一些。

最后看一眼某宝价格,一个毫欧表而已真特么贵,至于公司买成多少钱,这不是我等人关心的事。结束

网友A:
我感觉很多公司都喜欢用胜利,是因为用了胜利所以也会胜利?

网友B:
这么贵还不如买1035了

网友:
功能单一

可以测测点焊机的铜排电阻

网友:
买了胜利你就胜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很多公司都喜欢用胜利,是因为用了胜利所以也会胜利?

二十年前胜利基本是国内响当当的牌子,提起国产之光,就它。现在彻底沦为贴牌代工,毫无创新

网友C:
想多了,国产表真没有高光时刻,以前是物质匮乏,进口的不容易买到,而且价格太贵,正所谓矮子里拔高个。

网友D:
标称精度为0.1%FS+20D,那么意味着测量1毫欧的最大误差为(0.001+0.2)=0.201毫欧,即最大误差为(0.201/1*100)%=20.1%,测量1毫欧示傎范围为1+-0.201毫欧。可是实测测小电阻误差似乎没这么大,不解。

网友:
以前的胜利总得来说还行吧,算是当年国产仪表里不错的牌子了,领导记忆里的数据库没及时更新,可能不知道现在的胜利已经混成啥样了

网友:
能用可以价格实惠,除此以外没其他的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十年前胜利基本是国内响当当的牌子,提起国产之光,就它。现在彻底沦为贴牌代工,毫无创新 ...

国内创新很难的,国外大公司的研发费用都比国内公司的营收还要高,而且研发人员的流动性又大,换一批人等于换一个公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国产表真没有高光时刻,以前是物质匮乏,进口的不容易买到,而且价格太贵,正所谓矮子里拔高个。{: ...

大神,说说你对优利德的看法,看你测不少优利德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称精度为0.1%FS+20D,那么意味着测量1毫欧的最大误差为(0.001+0.2)=0.201毫欧,即最大误差为(0.201/1*1 ...

你都说了是最大误差,就是最坏的情况下才会有这种误差,很极端的情况。而实际测量往往就是在那个百分之(多少)的误差范围内,即使加上浮动字的误差,总体仍然在那百分比范围内。

网友E:
测量电流1A多,测量个0.2A的保险会不会把保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电流1A多,测量个0.2A的保险会不会把保险烧了。

会的,包烧的。这东西说明书也写了对于一些导体长时间测量发热可能导致阻值变化失去准确值。不过这玩意儿本来就是测变压器断路器这些自身都能抗几百几千A电流的部件,测保险丝还是用0-10欧量程的那种毫欧表吧

网友:
胜利也算是仪表大厂了,还搞打磨芯片这一套。

网友F:
是不是电桥的直流电阻档就包含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电桥的直流电阻档就包含这个了

对,原理上就是包含了

网友:
感觉这外观有点老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还不如买1035了

安规、合规比什么都重要,也就是所谓电不死的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