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usb wifi ,这个方案打开看看

楼主:
上次发过一次帖子,说了这个 东西的 来历。大家都评论说给的图片不完整。所以,特意有拍了几张照片。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不知道为啥,刚买了速度还行,用了一周就不行了。一直用的是自己的卡,也真是奇怪了。

这个是商家送的卡,插入后没有反应,因为不打算用就扔一边了。仔细看看,这个好像是 sd 卡 的材质,能够看到旁边还有电路。

接下来看看全貌。打开外壳,就是这个样子

右上角 是个 外壳,套上去 的,这个是 4g 的天线,

看清楚了 吧,靠 弹簧触点接触 。

中间是主板,两边都是 屏蔽罩。一边通过 弹簧 触点 连接 wifi 天线

对称打开

上图,最上边是一个 sim 卡 接口 转接板,通过 黑色 插座 连接主板。打开屏蔽罩 会连带 转接板 一起 打开。

里边 就是这些 东西,

右上角是 黑色 的 插座。连接 转接板的

背面的 屏蔽罩 打开 看看

可能时间长了,正反面的 图片可能有错误,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 30 块 大洋 买的,刚开始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卡的很。但是,直接插入 usb  ,电脑会发现一个新的 网卡,测速 大概 30 mbps。所以,速度还行。但是温度 烫死人,通过 WiFi 连接,距离近的时候 15 ,距离远就不行了,速度只有 5-6 .

主要发热 ,好像就是  螃蟹 芯片。

这个东西没有外部 reset 按钮,一旦忘记 wifi 密码,就完蛋了 。我明明记得我吧管理密码 修改成  121212 .因为我好几个路由器管理密码都是 这样。可是后来就提示密码错误。难道举报商家,它通过后台修改了 ?

网友:
共用流量池的吧

网友:
这种用1个月 就要交钱了 一个月最低39.这种用1个月 就要交钱了 一个月最低39.这种用1个月 就要交钱了 一个月最低39.

网友A:
这个得看是什么套餐,再看是不是设备问题。

网友:
现在不用这种插在USB上网,都是WIFI6,电脑直接连接就行了,WIFI6最好一直插着电,免得几个小时没电了。

网友:
弄风扇在更加散热试试

网友:
高通的还可以啊

网友B:
主要物联网不怎么靠谱

楼主:
插自己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物联网不怎么靠谱

用自己的卡,正规手机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是什么套餐,再看是不是设备问题。

用自己的卡,正规手机卡 。

网友:
以前撸过一个高能410的,才几快钱

网友:
当年这个好流行,3G刚流行时,就是散热一般,毕竟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