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开卡正常,不能跑RDT,软件里面那个laterbad里可以检测到坏块

楼主:
as2258开卡正常,软件里面那个laterbad里可以检测到坏块,rdtresult也能PASS,,,就是不能RDT,    ,,在下面那个sortrdt也能PASS,,

楼主:
MP失败, 用ERASEMP可以正常开卡PASS

楼主:
是我哪里没设置对么,,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跑drt的时候把数据线7pin用胶带贴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drt的时候把数据线7pin用胶带贴住

好像试过,,垫了点纸,,难道没垫好?

楼主:
现在是软件选2RDT PASS了,可接手机充电头上面灯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