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CER E5-572G升级CPU、网卡、硬盘,老本焕发新生

楼主(2025-08-11):
这个本有10年了,前后更换过屏幕(768升级到1080p),键盘失灵换过键盘,加了内存,加了固态,这次是在B站无意中看到四代笔记本电脑可以升级CPU,印象中笔记本CPU都是焊在主板上的,结果这个是可以拆下来的,于是小黄鱼下单了i7-4702MQ,特意买的是低功耗的,结果收到货是i7-4700,不是35w低功耗的,是47W的,已经装机涂上硅脂上螺丝才发现,最后找卖家退了10块钱差价,看了下这个本都电源适配器是90W的也带的动就接受了,拆CPU的时候发现U和显卡上面的硅脂居然还是液体状的,想象不到10年的本硅脂还是稀的...

自带网卡不支持5Gwfii,网速就慢了很多,这次反正要拆开就想着换个wifi6网卡,找了个最便宜的wifi6螃蟹网卡,这个网卡评价很不好,都说不稳定,不过说随着驱动的不断更新、上市时间也过了很久,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30块钱入手,到手简单用了下还算稳定,速度也可以。

快11年了,至此,这个本里面大件就主板和显卡没换过了,装机完成,测试正常,放一边继续吃灰去

网友A:
如果是继续吃灰,那还真就没啥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B:
我怎么看见处理器芯片崩口了

网友C:
笔记本的散热设计几乎没有冗余,45W的处理器装上去会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见处理器芯片崩口了

是手机摄像头的倒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散热设计几乎没有冗余,45W的处理器装上去会很热。

aida64 FPU测试了半个多小时,最高80多度,室温32度左右,还可以接受,而且这个本日常也不会时刻满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继续吃灰,那还真就没啥折腾的必要了

一方面是前期有投入了,不是纯垃圾,另一方面家人偶尔用一下,本次就花费了130的cpu和30的网卡这次投入不算高

网友D:
升级后用用应该还是很流畅的吧。。。。。。。。。。。。。

网友:
这不还升,除非是帮客户搞。

网友E:
2014年的产品,,5-8CPU厂商挤 几年牙膏,,,,现在是2025,,这本本还有用?

网友F:
还花一百多折腾没必要了  买个二手 amd 7系列的笔记本也就2k

网友:
新本也不贵,4代U性能实在不够看了

网友G:
升级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后用用应该还是很流畅的吧。。。。。。。。。。。。。

是的 老本只要升级固态办公啥的都能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花一百多折腾没必要了  买个二手 amd 7系列的笔记本也就2k

这个本有一路陪伴的情怀在,朋友用了五年的小米笔记本电池鼓包了,这个本电池啥的没有问题,这种厚本扩展性强,家里还有个21年的Matebook只有一个usb口,没有网口、hdmi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14年的产品,,5-8CPU厂商挤 几年牙膏,,,,现在是2025,,这本本还有用? ...

家里台式机 还有个matebook都是win11,这台老本是win10,前阵子刷机驱动win11不支持这个本就用上了,标压处理器、8g内存,还有固态加持,拿去办公也够用的,还有hdmi接口、三个usb,网口,厚本现在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级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最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有一路陪伴的情怀在,朋友用了五年的小米笔记本电池鼓包了,这个本电池啥的没有问题,这种厚本扩展 ...

对,这款572特别耐用,768确实不够用了,1080再战5年没问题

网友:
楼主换这个U散热可能压不住啊。我的笔记本也是acer,不过是472G,也升级了CPU,当时就是考虑了散热问题换的4702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