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旁门左道用法

楼主:
抖音电工教导我们,用这种有交流750伏的万用表当试电笔用。
黑色表笔悬空,然后用红色笔去测量电源插座里面的三个电极,有数字那个就是火线

我的问题是有两个
他为什么要选择750伏这么高的一个档位?
黑色表笔悬空也不通过人体接地,万用表上显示出来的这个数值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
破抖音的烂洗脑视频你都信?就是一种演绎而已,当娱乐节目看看就好

网友: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另外,不要完全信这个啥音的,
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流量为了带货 忽悠人的

网友A:
你若较真,你去问问一些上了年纪的电工师傅,它们是不屑使用数字万用表,而是使用传统指针式的万用表,来测量电压值,其中的缘由正是你要知道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另外,不要完全信这个啥音的,
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流量为了带 ...

我试验了,这不是造假,不是忽悠人,确实能够测出来火线
我发这个帖子,主要想学习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较真,你去问问一些上了年纪的电工师傅,它们是不屑使用数字万用表,而是使用传统指针式的万用表,来测 ...

咱们仪表这个板块有个大拿他叫我不会修,他就说了正规的电工都使用数字表,不用指针机械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们仪表这个板块有个大拿他叫我不会修,他就说了正规的电工都使用数字表,不用指针机械表 ...

大拿也好,小拿也好,不要听风就是雨,认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书本上的理论结合,你去学习学习,电压表的测量原理,还有数字万用表的构成,就能知道为什么老电工说的指针万用表测量比数字DDM要好。

别人说的好那是别人说的,你要深入理解后觉得好才是你认为的好,一千万人里面有一千万个哈姆雷特

网友:
俺不悬空,另一只表笔戳到墙上或者机柜金属上

网友:
不过是他个人的经验而已

网友:
高档位电阻大,安全

网友:
应该跟电笔一样是等效电容原理,但是这个实际上并不可靠,因不同表的设计不同(特别是抗干扰),实测使用某牌子dm890d万用表测试,在直流1000v挡位和交流700v挡位上,无论是红表笔悬空还是黑表笔悬空,均没有数据显示!

网络上内容参差不齐,应带有自己判断和思考,不可全盘皆收,也不可全盘否认!

另外,反对无脑鼓吹指针式万用表,不同场景,指针式和数字式各有优缺点!不可一味捧高踩低!

网友:
当然为了人与表的安全

网友:
应该是电压档位越高,内阻越大,更安全吧。

网友C:
真有这么掉?你是不是试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这么掉?你是不是试了下?

我就是实验了,确实能找出火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实验了,确实能找出火线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马上试试。

网友D:
抖音电工为了流量无底线,更不能完全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音电工为了流量无底线,更不能完全相信!

我实验了,750伏交流档,确实能找出来火线
500伏的都不行!抖音,也不能够一棍子打死

网友:
另一个表笔悬空效果不好,接墙壁或者什么导电的物体,也可以手捏着线,
高档位内阻大安全啊,本来就300v峰值,用750v档位不合适?

网友:
数字表占比会越来越大,但是有些场合指针表有数字表比不了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