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电流显示 这个电流显示板是不是少元件了

楼主:
请教大佬们,这个电流显示板是不是少元件了,可调电阻下面有2个弯脚,是接什么的,不会是电阻吧

网友:
  少了一个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A:
取样电阻不是已经烧断了吗?连接INPUT和OUTPUT两点的那个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地。

网友B:
这是取样电阻烧断了吧?也不说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取样电阻烧断了吧?也不说什么故障?

开机。电压是负3.几伏,电流表不工作,不能调压,继电器没供电不吸合,调整管短路,估计板子上没几个正常原件了,被别人修过几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不是已经烧断了吗?连接INPUT和OUTPUT两点的那个

两个点都是 INPUT ,好像没有 OUTPUT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