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18年的志高空调出问题了,报E4故障码(CHIGO KF-23G)

楼主:
兄弟们,不好了,今天空调用着用着感觉越来越热,以为温度调高了或者没在制冷模式,好家伙抬头一看,显示E4故障码了,用手感觉出风口是自然风,麻烦了,这天没空调可受不了,广东白天地表温度42.5度,大神求指教!

网友:
志高空调显示E4错误代码,**最常见的原因是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此外也可能涉及室外机异常或传感器故障。以下是具体原因及对应解决方法:

### **一、核心原因: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这是E4故障最主要的触发因素,通常与制冷系统或散热问题相关:
1. **压缩机自身故障**
   - 可能原因:压缩机卡缸、冷冻油不足或线圈老化。
   - 解决方法:检查压缩机运行声音是否异常,若确认故障需更换冷冻油或直接更换压缩机。

2. **制冷系统脏堵或冷媒问题**
   - 可能原因:管道系统堵塞(如过滤器、毛细管堵塞)、冷媒泄漏或不足。
   - 解决方法:清洗系统管道,更换过滤器、毛细管,补充或更换冷媒(需专业人员操作)。

3. **室外机散热不良**
   - 可能原因:散热翅片积灰过厚、风扇损坏或电容老化导致风量不足。
   - 解决方法:
     - 用专用清洗剂清洗室外机翅片;
     - 检查风扇是否转动正常,若卡顿或异响,需更换风扇电机或电容。

4. **高压保护装置或温度开关故障**
   - 可能原因:高压保护装置[误动作](https://m.baike.com/wikiid/55475 ... amp;pia_mixrender=1)、排气温度开关损坏(开路或短路)。
   - 解决方法:检查相关部件接线是否松动,确认故障后更换保护装置或温度开关。

### **二、其他可能原因:室外机异常或传感器故障**
部分机型E4代码可能指向室外机综合异常或传感器问题:
1. **管温传感器故障**
   - 可能原因:传感器接线松动、阻值漂移或损坏,导致温度检测异常。
   - 解决方法:重新插拔传感器插头,用万用表检测阻值,异常时更换传感器。

2. **电控板故障**
   - 可能原因:电路板插件接触不良、[虚焊](https://m.baike.com/wikiid/32082 ... amp;pia_mixrender=1)或元件损坏,导致信号传输错误。
   - 解决方法:检查电路板是否有明显烧蚀痕迹,修复虚焊点或更换电控板(建议联系专业维修)。

### **三、快速排查步骤(用户可自行操作)**
1. **初步检查**:关闭空调电源,等待10分钟后重启,观察是否恢复正常(排除临时保护)。
2. **清洁散热**:检查室外机翅片是否积灰,用毛刷或清水冲洗(断电操作)。
3. **观察风扇**:开机后查看室外机风扇是否转动,若不转可能是电容损坏,需更换同规格电容。
4. **检查滤网**:清洗室内机滤网,确保空气流通顺畅,避免因换热不良间接导致外机负荷过高。

### **四、注意事项**
- **安全第一**:涉及电路、冷媒操作时,建议联系志高官方售后或专业维修人员,避免自行拆解导致安全风险。
- **预防维护**:定期(每1-2个月)清洗滤网和室外机翅片,避免长时间连续开机,可减少E4故障发生概率。

如果以上步骤无法解决问题,可能是压缩机或电控系统故障,需由专业人员检测并维修哦~

网友A:
以上AI的答案,建议检查高低压管温度,温度不正常就是缺氟了,还有就是散热器是否干净或者散热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B:
嗯,我知道,我也这机器,我遇到过,但不记得是不是E4,反正当时是那个室内机,盘管右上角的盘管温度传感器坏了。也就是蒸发器温度传感器,黄铜头的,5K负温度系数电阻,当时我就是这坏了,被修机的上来先放制冷剂,害得我自己加了制冷剂后,效果也不如之前理想了,
这个室外机风机电容坏了,是会出自然风的,电容是2UF的,压缩机电容是35UF的,但风扇电容坏,不会报故障码,只是会开机时候,出冷风,但一会儿就常温了,摸室外机非常烫,室外机风口没风,就是散热风扇不转了,也就是风机电容坏,压缩机高温保护,拆外机后面,你需要电桥测试压缩机电容和风机电容容量,以便预防性维修,记得电容要买宁波新容的,哪怕网上买,也比实体店强,实体店的电容2年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AI的答案,建议检查高低压管温度,温度不正常就是缺氟了,还有就是散热器是否干净或者散热风扇是否正常 ...

断电几分钟重新开机,不显示E4,但还是没有冷风,外机与内机风扇有很大风的,就是压缩机没启动

网友:
志高的物件质量一般般,能够用18年运气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空调便宜可以考虑以旧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知道,我也这机器,我遇到过,但不记得是不是E4,反正当时是那个室内机,盘管右上角的盘管温度传感器坏 ...

好的,谢谢,我的外机风扇与内机风扇是正常转的,很大风的,电容应该还可以,感觉内机管温可能性很大,你的信息对我很有用,正好我以前备了管温与感温,找一个对比一下

网友:
室外机哪个压缩机的启动大电容或许坏了,一般是35UF铁壳圆柱型的

网友C:
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一个就好。

这样吗?看起来真要拆墙了,我这个空调在飘窗隔壁

楼主:
找了个格力的管温,是15K的,不知道通用不

楼主:
才洗了内机没多久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个格力的管温,是15K的,不知道通用不

志高老机器只有5K和10K两种,内机的是5K的,胶皮头子温度传感器是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它上面的嵌进盘管的才是蒸发器温度,巧了,我也是洗内机,坏的传感器,反正这两个位置你看看,我的机器是上面的,看你这个像在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洗了内机没多久哪

洗内机跟外机故障没关系的啊

网友:
老机功耗太高,,以旧换新,国补期间,,,性价比更高

制冷量2300W,,,功耗825W

现在产的825W功耗可以到3500W制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志高老机器只有5K和10K两种,内机的是5K的,胶皮头子温度传感器是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它上面的嵌进盘管的才 ...

是下面这个,在路实测只有3K了

楼主:
在路管温只有3K,拔下再测量一下,4脚的与感温一个头

网友:
提醒你该换了。

网友:
检查一下室外机的散热器

楼主:
拔下来测试有标准的5K,感温是4K的,看来这两个传感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