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老爹捡了个坏的CPU-7220D 秒修好了

楼主(2025-08-11):
下午去看老爹,老人家拿了个充电器给我,说楼下垃圾堆捡的,看我拿回去有没有用,我看是玫瑰之约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型号是CPU-7220D,应该是适配72V 20A电池的。

回家发现不亮灯,先检测整流二极管不短路,400V电容不短路,三个管子不短路,但就是不亮灯,我猜的没错,又是主变压器脱焊了,有一张是电子显微镜拍的,非常明显脱焊了,这铅酸电池主变压器脱焊简直是通病了,上一个我老婆的爱玛48V 1.8A灌了胶的,一样主变压器虚焊。
小故障,加焊就好了,马上亮灯,我和我老婆现在的电动车也都是72V的,想着改下接头当备用充电器来用,但是查询了下参数,这个玫瑰之约的输出电压是83.6V,我们的充电器输出是88.2V,这是不是意味着充我们的电池电量充不满啊?
如果拿来当普通的开关电源使用,要怎样才出发输出呢?现在是绿灯,输出只有0.5V,我记得正负极是不是要并个电阻什么的?请教下专家。

网友:
绕过那个可控硅,输出就有80多伏电压了

网友A:
如果是CPU修好了

楼主你就牛X克拉斯

网友:
这个CPU-7220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PU修好了

楼主你就牛X克拉斯

我当时看着充电器的名字“CPU”............   真唬人,一个铅酸电池的充电器 还扯上CPU,搜了下 卖家的描述,是这样描述的,CPU-7200D  “CPU智能型数字充电器”
一旦扯上“智能数字”瞬间高大上,再来个“CPU”彻底 迷晕小白...............

网友:
备用就好了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不看图,我还真以为是CPU。

网友:
我也是看标题进来的。
输出端不要可控硅就可以了。

网友:
留着备用吧,电压低点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
cpu也可以修了,中文真可谓博大精深,前几年买了一条七分裤,说的是耐克纯棉的,TM的收到货后才知道,这个牌子就叫耐克纯棉

网友B:
这个玫瑰之约的输出电压是83.6V,我们的充电器输出是88.2V ------ 是玫瑰之约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 你的车是锂电?要不输出电压怎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玫瑰之约的输出电压是83.6V,我们的充电器输出是88.2V ------ 是玫瑰之约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 你的 ...

我车和老婆的车都是爱玛 72V规格的 铅酸电池,电池都是一模一样的天能72V 21.8A 紫色的那款,两个爱玛原充一个输出电压 88.2V 另一个88.5V
我也没搞懂 为啥都是12V6串的铅酸电池 为啥玫瑰之约的电压要低一些,或者说 为啥爱玛的电压要高一些,不知道是不是爱玛的充电要过控制板,控制板要二次降压。

网友:
不错,终于有人提供维修电器了。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一个60V充电器,结果输出只有59V,测量了没发现明显的问题,这个是变压器性能衰弱了么

网友:
一个是额定电压,可能是转灯后的浮充电压,一个是最高电压,可能是转灯前正常充电电压,两者是否通用需实际充电检测后才可下定论。

网友:
输出接电池才有输出,有个可控硅控制,就是有散热片非整流管那一个

网友:
轻车熟路,手到擒来,高手。

网友:
算是不错的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