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I-Mu/幻响 风小净电动送风口罩

楼主(2025-08-11):
I-Mu这牌子喜欢做一些新奇特的礼品,
像以前的震动音响
最近拿到一个电动口罩,
戴着不舒服,就拆了吧

风量3-5立方/ h
防雾霾效果99%
滤芯材质:纳米纤维
产品尺寸:L88.3*W71*H106.6mm
额定电压:3.7V
工作时长:4h左右

里面就一个离心风扇
两块聚合物电池,和充放电控制板

网友:
电动送风口罩,这个对戴口罩感到呼吸有点困难的人是有用的吧。

网友:
风扇使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换新一次性解决比较好

网友:
这锂电池炸了脸都会没了。

网友:
这么热的天我在想温度一上,嘴巴会不会起泡。

网友:
这个可以解决气闷的问题

网友:
一边过滤一边吸,尘大的地方一会儿过滤层就会满层尘.........只能普通用用

网友:
适合呼吸困难的人,冬天用还行,夏天用汗水容易腐蚀电机。

网友:
不知道滤芯品质如何
这电池看起来不大啊

网友:
似乎是无刷风扇还可以

网友:
为什么看着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