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不知道用途的USB接口

楼主:
平时见到的普通USB接口都是四个触点,而这款黄色的有五个触点,好像不是3.0版本的,搞不清楚干什么用,上图看看坛友们怎么说

网友A:
有些牌子的快充是5线的, 就是这种接口.

网友B:
多了一个检测触点

网友:
有五个触点 ------ 忘了在哪里看的资料,说五个触点中有2个接地点。不知道是否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牌子的快充是5线的, 就是这种接口.

应该是有可能,必须是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了一个检测触点

多了一个点,可以做检测接口用

网友C:
这是小米魔改线的头子吧。
由于C对C的线,除了传统四根线,还多了一根CC信号线,小米在A头加了一个触点,让A口也能拥有五线的功能,看下面这个是小米高功率的充电头,传统四触点前面中间,多了一个触点,刚好能和你那个头的多余触点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小米魔改线的头子吧。
由于C对C的线,除了传统四根线,还多了一根CC信号线,小米在A头加了一个触点,让 ...

也就是说母头里面有一个接触点是信号触点

网友:
你先要搞清楚,是不是USB口。有些口跟USB很相识。

网友:
多个触点按理说也不能增大电流,电流是正负双向的,普通usb口里2根信号线2根正负电源线,就多一个触点,这也没法分给正极或负极,感觉更像是独特的快充协议识别触点,你只能用该品牌的充电器和原配线才支持该快充。就像我这个oppo的头子,5v4a快充,对,就是曾经那句“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这个充电器,边上就有第五个触点,需要用原装线才能触发4a,普通usb线都只是5v2a

网友:
专用的头吧?

网友:
看做工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母头里面有一个接触点是信号触点

另一头就是这种五线制的C口,那根多余触点就是这图从左到右第二根,那根淡黄色,连C口(引脚图)的CC引脚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USB接口。

网友:
当年oppo超级快充转用,手上刚好有个65W的,放在当年确实算相当快。

网友:
做检测接口用

网友:
可能是检测充电电流和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