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上一当喽!电动缝纫机想买一个备用电源

楼主(2025-08-11):
有一台芳华505A小电动缝纫机,原机6V1200mA电源,想买一个备用,网上6V2A应该可以了吧,结果还不如原机帶的呢,用着非常吃力,容易卡机,拆开给大家瞧一瞧,能改吗?

楼主:
怎么图片上传不上去?

网友:
薅羊毛的结局。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 “2A”只是型号。

网友:
拆开看DC入口进去的第一组电容,耐压到多少就能上到多少的电压,不要迷信外壳上的字

网友:
需要动力型的

网友:
要么买的电源是个辣鷄电流不够    要么机子机械部分有地方导致电机阻力大(堵转)  要么电路部分导致电流小 引起电机无力

网友:
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买的电源虚标吧

网友A:
其实拿两节18650可能可以用,电压高了2V。

楼主:
图片终于传上来了……

网友:
严重虚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拿两节18650可能可以用,电压高了2V。

哪可不一定哦!以前有个磨脚器也是6V电池的,用18650后电机冒烟烧了……

网友:
另外电机这种感性负载启动电流会比较大,易引起超载保护

网友B:
原机6V1200mA电源    是不是变压器的

网友:
用电子负分别载测一下两个电源。

网友:
不用改了,买一个剪线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6V1200mA电源    是不是变压器的

不是,也是开关电源,份量重一点……

网友:
芳华505A缝纫机,好用吗,我买过一台随后退货,主要发现锁边功能和真正的有差距,另外就是跑线有时会上面有下面脱线,不知LZ使用感觉。

网友:
电源冗余小了些,并联一个六伏铅酸电瓶可提高电源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