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YAMAHA KPX-500 雅马哈卡拉OK机拆解

楼主(2025-08-12):
YAMAHA KPX-500 雅马哈卡拉OK机拆解

楼主:
很精简,牛好小,不能喊牛了,比老鼠还小

网友:
运放耗电不多的,牛小也能拉得动。

网友:
是不是假货

网友:
太精简了,是不是假的啊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卡拉永远OK!

网友:
雅马哈一般用自家的混响芯片,这个少见。

网友:
感觉那个变压器的位置可以移动一下,放到更远的角落里,方向再调整一下,减小干扰。

网友A:
这个牛我也是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我也是服了

是MIC前置放大和混响处理,都是微信号没有电流放大.

网友:
很难说,日产部分也是代工出来的,看工艺很像珠三角2000年代制造产品,好的PCBA制造工艺看着要漂亮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MIC前置放大和混响处理,都是微信号没有电流放大.

也是,我记得卡拉OK除了这个前级,后级还要接功放.但后面出来的机子好像把这两个都合二为一了,也就是MIC输入与功放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我记得卡拉OK除了这个前级,后级还要接功放.但后面出来的机子好像把这两个都合二为一了,也就是MIC输 ...

是的,早期为了显示专业也是为了卖更多钱才整出这么个简单的玩意儿.

网友:
是不是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IC前置放大和混响处理,都是微信号没有电流放大.

你的所谓电流放大是何意?匹配功放?

网友:
90年代录像机,vcd,dvd甚至功放大都标配卡拉ok功能,这东西就是个前级,没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