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空调坏了,拆墙换电容

楼主(2025-08-12):
上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265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158-1-1.html
是的,为了拆这个墙以前都研究了很久

压缩机不启动了,怀疑发财电容坏了,准备给飘窗开个40*70的空调检修口,半小时就开这么点,这墙砖还挺结实,有点难开,满卧室都是灰,明天再搞吧!兄弟们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切割机上啊,大热天的,不用空调吃不消

楼主:
这是某东上格力与华凌神机1.5匹外机尺寸,开个40*70应该够用了,以后换空调应该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机上啊,大热天的,不用空调吃不消

没有切割机,家里就买了这把史丹利800瓦的电锤,带电镐功能,慢一点,也能打出想要的形状,今晚在客厅睡吧,空厅有空调

网友B:
牛人,说干就干,要干就干到位,干大点,让人能进的去,以后换空调 也不用高空费 维修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说干就干,要干就干到位,干大点,让人能进的去,以后换空调 也不用高空费 维修都方便。 ...

是的,40*70CM够了不

网友C:
这位置能开吗?不是承重墙吧

网友D:
咸鱼租一个切割机,几分钟就切好方孔了,切墙大锯片带滋水的

网友E:
拆后换个能开的窗,以后修空调方便

网友F:
格力空调辣鸡,外机和拖拉机一样太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置能开吗?不是承重墙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158-1-1.html
完全飘出去的,我对安全很看重,承重的我一个空调孔都不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格力空调辣鸡,外机和拖拉机一样太响了

没有吧?我家客厅这个格力的很安静哪,你的没安装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后换个能开的窗,以后修空调方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158-1-1.html
是的,为了拆这个墙以前都研究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租一个切割机,几分钟就切好方孔了,切墙大锯片带滋水的

能省则省,等租来我都打好了,只不过四周稍微毛噪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下工程挺大。

网友:
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首先你的工具没选好,砸墙要用电锤,冲击钻只能钻孔。其次钻头至少要25mm或者以上,长度300mm的冲击钻钻头

网友:
果然是拆了个墙。

网友:
附近桌子用块布什么的遮一下呀,不然太难搞卫生了。你这轻型电锤不知能胜任不,砸墙重型电锤加扁尖凿伺候会快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