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 HGSP-01 无线热胶枪 拆机+改Type C充电口

楼主:
琢美无线热胶枪HGSP,拿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为何实际工作时间只有大概10~20分钟。理论上持续工作30-40分钟应该是正常的。另外也想打开看下能不能将接口换成Type-C,这样就不用一直回头去翻找Micro-USB的充电线。
上来先把上面的隔热胶套扒了,看到上面有一个小的紧固环。
胶枪头上的紧固环

后来发现这个紧固环其实可以不用拆的。
重要的是红圈里面的塑料胶套,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要小心地用尖的东西挑出来。
这个隐藏的塑料环

拆完了环,可以卸螺丝了。
拆掉环以后才能看到银灰色的塑料

拆掉橡胶环以后才能看到原来机壳银灰色的塑料。卸掉机身上的两个螺丝。
两个螺丝孔位

可以取出整个核心的部件,东西很少,其实如果没有那根胶棒连接电路部分真的没啥东西。
内部的核心架构

拆开的机壳。
机壳和内核分离

这里就是电池的部分,看一看到使用的是一节三星15Q的电池,这个电池理论上只有大概1500MA的容量,应该也算是动力电池系列,短时间内大电流让胶枪头迅速升温。
电池是三星的15Q

核心的电路板,一个插头,一个开关,一个指示灯。好简单。
核心电路板

拆机全家福。
拆机全家福

当我快完工拆完时候,在外网看到了另外一篇拆解文章。 拆解的是博世的胶枪,看了以后感觉琢美这款这不就是博世的换肤版么?
博世的配色我一直感觉就是红蓝配色(它的蓝是有一点像是铁器上涂蓝漆的那种偏灰黑的深蓝),红绿配色的好像是非专业工具系列的产品使用(绿博世电池)。
博士款全套

博士款B面
博士款反面

博世款拆解图,

这电路板和我的看上去真的一毛一样,走线都相同。
电路板和核心部分也是一摸一样

感觉琢美可能没有太多的新产品问世,都是拿博世的产品改配色然后打琢美标来售卖。好处是同样产品,琢美的价格更低。你对这个有疑问可以到ebay和Amazon对比下,也有可能这是琢美产品在网店很快售罄的原因之一。

---------------------------------------------------------------------------
再隔了几天找一个周末开干,将Micro-USB的充电后换成Type-C的。

开干吧,先把机器拆了。拆掉推胶的功能部分。只剩下电器部分。
机身的电气部分主体

为了方便干活,我把电池和加热枪头的部分和电路板都分离了。
电池和枪头分离,只留电路板

然后入了个拆焊神器,维修佬电加热台。
将板子固定在上面,加温到指定温度就能拿下Micro-USB口。我设定的是250度,虽然说220度的低温焊锡,但是温度稍微高一点更好拆。
维修佬,电加热台

已经拆掉接口的电路板。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只有两条线。都接到那个棕色电容的两端。
照片上看到接口上剩余的一点点焊锡,就幻想着能不能在Type-C的接口的金属部分上点锡,然后融化加固。
事实证明就是我想多了,这个实际操作真的是很难。这里省略1W字,我差不多花了一天的时间在尝试折弯Type-C的充电口,然后上锡,各种调教固定,最后都失败了。
已经拆掉接口的电路板

最后使用了简单粗暴的固定方式,物理开口固定。为配合Type-C的固定脚,将电路板切了两个缺口,卡住引脚。
电路板切割卡住引脚

固定Type-C接口使用的是AB胶,我买了一支大的,使用的时候发现B胶干涸收缩很多,A胶还是很丰润。上脚的时候找一个不用的Type-C口插进去,干到6-7成的时候把接口拔出来,不然胶会溢到接口里面,不好插拔。
固定后从Type-C的两个正负口上结两根线引到那个电容上面。引脚上使用的点锡,这个也比较难控制的。
Type-C初步固定成功。

背面看只能看到两个引脚露出一点点。
电路板背面。

侧面看胶还是不太够,仍需要加固。
这一侧固定胶好像不够。

另外一边则是有点多。
这边则是多了一点。

这时候要先把枪头和电池接回去了。
接回枪头线和电池

原来是1500MA的电池,不太给力。换了三星30Q的电池,实测容量2800+。可以了。
更换了三星30Q的电池。

电路板处理的最后一步,将热胶融化,封住那两根线。顺便用电烙铁找几个小胶粒,融化在Type-C接口附近,补强。加大接触面积总比单个的会好很多。
用热胶封住更改的电器部分,补强Type-C接口

最后就是入盒了,原来的充电口是Micro-USB比Type-C要短,下面有一个塑料支撑,撑住电路板和接口,更换Type-C以后,这个支撑顶住了接口,需要磨掉一点。打磨这个支撑和扩孔Micro-USB成Type-C花了将近两个小时。需要一次次打磨和回去尝试。
需要切掉接口下面的T型支撑一点

最后的成品结果。
打磨好的C口塑料口

充电也正常。
正常充电

可以收工了。
打完收工

看到闲鱼上改Type-C充电口,收费50一个,觉得很暴利。
到自己干的时候则花费两天,虽然说这样即使搞砸了,心里没有任何抱怨。付费给别人弄的后面出啥问题可能还会有一些纠缠。但是说到底,你是不是愿意为这样的技能付费,可能专业的人30分钟就搞定。
最后还是祝天下能统一接口,别再搞这么多充电线了。

网友:
外观挺好看的

网友:
50还暴力?你是看 不起自己了。

网友:
本来就是博世旗下的子公司,只是没想到直接同一套模具而且同板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如果空间允许,type C 接口那两个引脚可以在背面用一根细铁丝或者窄点的薄铁片焊接起来,增加牢固程度。

网友A:
兄弟,背后有覆铜可以做焊盘呀,焊盘焊接比打胶可靠呢.

网友B:
找根线很容易,改接口多费劲

网友:
我觉得打磨博世的成本太高,应该是直接照着抄个上市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背后有覆铜可以做焊盘呀,焊盘焊接比打胶可靠呢.

发现很难。正面的焊盘和接口不好固定。
电路板背面没有覆铜啊,一般的充电接口很难把锡固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根线很容易,改接口多费劲

我就是不想外出干活的时候到处找线。也不知为何还有用Micro USB的设备。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