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看看这个保护板带不带均衡

楼主:
一个无牌无名的保护板,大家看看带不带均衡呢?

网友:
貌似是不带的。。。。。。根据目前的电路,带均衡的一般都有些低阻值电阻和MOS用来泄放高电压的电量

网友:
如果背面没元件的话(看起来也不像有),你这就不带均衡。均衡要么电阻被动放电,明显有贴片大电阻,要么就是电感或电容主动均衡,明显有大电感或者电解电容以及对应的贴片mos管。

网友:
一看就是不带均衡电路的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基本上是不带均衡的

网友:
没有冒死管 当然不带了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

网友:
其实不带均衡用起来也没问题,带了均衡也不见得就好,要辩证看

网友:
好像没有,一般有贴片电阻和MOS管是带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