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FR-72LW海尔柜机空调修好了,但是代价不小,售后暴利

楼主(2025-08-12):
前几天发的海尔3匹变频柜机空调坏了的帖子,见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898
昨天售后又上门了,换了一块板子(见图),要了850元,占了空调总价的10%以上。

楼主:
在淘宝上找的相同型号的模块,只要128元,类似的不到100元钱。售后维修太黑了!

网友A:
这不得给人家高空作业费啥的

网友:
修空调外机故障,有很大一部分因素赚的是辛苦钱

网友:
变频不碰国产的

网友B:
修机器都是整个主板换的,几百元,真不容易,说不定就坏了一个小器件。。。。。

我家TCL空调也不缺冷,显示EE,EF。。。。网上查到就是户外机主板上EEPROM 24C04松了(采用插座,非焊接的)苦于高空拆不下来。。。。

网友:
高空作业这钱省不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器都是整个主板换的,几百元,真不容易,说不定就坏了一个小器件。。。。。

我家TCL空调也不缺冷,显 ...

看着手机视频上有不少高层建筑的空调位置,对于操作工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
有些甚至要工人从楼顶用吊索下到相应位置才能操作

网友:
我家海尔空调也是被雷击坏了,检查也是室内机主板坏了,换了一个600多。如今10多年过去依然在用,就是外机的外口锈蚀的很厉害,真担心有一天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得给人家高空作业费啥的

一般都是分着计费吧,比如维修费、上门费、检测费、高空费,甚至有些机位设置不合理的高空费会更多

网友:
我家客厅的海信空调,虽然买了14年了,但是实际使用时间14年加起来用了不到1个月。天天上班,也就每年最热的一个月周末偶尔开一下客厅空调,平时都是开卧室的。然后今年不制冷了,找售后看了一下,外机变频板的问题,说是机子太老了没有件修不了。高空作业自己搞不定,客厅没有空调也很难看,只能重新买一台。

网友:
高空作业,一般人还真搞不了,有电子技术维修也要有胆量高空作业啊

网友:
房子设计的时候怎么不把空调机位设计得人性化一点

网友:
冒生命危险不如花几个钱吧。

网友:
所以还是买定频空调 好?

网友C:
现在不管修啥机器,99%都是换主板!     比如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

网友:
主板,要650,小板850,两次上门服务费

网友:
定频空调换个启动电容成本十块钱 收费200 在要求加氟收费五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管修啥机器,99%都是换主板!     比如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 ...

否则即使是熟练工,单人也要爬两次甚至更多。。

多人操作,外边人挂着等有不现实。

而且这种东西往往坏的很离谱。维修需要平台测试,平台家里没有。。

网友:
高空作业费300+,然后主板400+,差不多这个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