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一组锂电池用完后再启用下一组

楼主:
有个设备非常重要,不能断电。

想用两组8.4v锂电池为其供电。

但是直接并联的话,两组锂电会同时输出,也就同时没电。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才能用完一组锂电池后自动切换到另一组?

需要电路简单可靠,不会生出新问题。

网友:
第二组不是同样也会用完吗?第一组电池用完了要自动发送短信或者打电话才行!

楼主:
第一组用完如有指示灯闪烁更好,没有就靠人脑记住定期更换咯。

网友:
单片机adc检测两路电压通过mos控制导通,这个最简单稳定。我还做过两个电池随意切换不能断电的。

网友:
请高人出面帮助解决

网友:
虽然不是什么 高科技,但是非常重要的事不应该交给非常不懂的人,在非常不靠谱的论坛----白嫖。

网友:
会单片机的话,用单片机。不会单片机,比较器加延时控制继电器或mos

网友:
一组比如能用1小时,两组并联不就2小时了,想可靠把电池再加大啊,转来转去可靠性更低,最好加上市电供电

网友:
二极管防倒流,两组并联即可

网友:
买两个现成的电量指示小板,上面带灯的那种,然后把灯接到光耦上,当指示灯灭了也就是光耦检测不到灯了就控制电路打开另一组,同时控制继电器给这组充电,另一组也用同样的电路。
两组电池交互放电及充电。
不过,为什么不直接把电池做成在线的?

网友:
不复杂吧,电压低于多少切换?还是完全没电了才切换?
互相切换还是有主从,仅仅主切换到从?

网友:
双线圈磁保持继电器配合三极管组成反向锁定电路就可以了,但有0.1-0.2秒的断电时间,设备的滤波电容要足够大,否则可能会造成断电!
也可以直接用两个普通继电器直接组成反向锁定电路,好处是没有其他元件故障率低,坏处是继电器会实时耗电,虽然耗电量很低!
锂电池需要有保护板,当保护板断电时另外一组就会切换上去!

网友:
某宝上有类似的UPS模块,但是电压好像不一样。

网友:
一组常用,另一组做成UPS不就行了

网友:
都不如多买几个18650!!!!

网友:
给个电路你
大约这样,负载大小不知道,你对比着改。
应该没有谁能更简单了吧

网友:
19楼相对来说简单有效,用单片机还有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