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晶体管测试仪328P引脚问题求助-已解决,芯片封装弄错了

楼主(2025-08-12):
又菜又爱玩,不懂单片机只会瞎折腾,玩的都是别人开源码好的代码,其实就是手痒。然后想自己手搓一台,
开源上的电路图。

LCD配置引脚说明。

LCD引脚

IC官方引脚定义,和开源官方的都对不上,例如:PD0是2脚,AVR上的是30脚。这么还能玩?还是按开源的图纸引脚一一对应?

因为好多年前2015年玩MWC飞控还剩两片328.想着放着浪费。

翻出USBASP各种倒腾驱动装上了,固件也刷好了,然后看着电路图先接LCD看看能不能亮,好家伙,在对板子的时候引脚定义和图纸全都是错的。这个开源方案到底是还能玩不?

网友:
开源用的是328P-PA 不是328P-UA吧?
封装不同 管教顺序也不同吧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
开源的图纸是正确的。N多年前自己做过一个,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图纸是正确的。N多年前自己做过一个,完全正常。

我没有直插的328只有TQFP封装,现在按直插键PD*/PB*脚位接到TQFP里面屏没法点亮。不知道是不是括号里面的功能液不一样.

网友B:
多玩玩就会了。

网友:
高级玩法儿!

楼主:
现在屏幕已经可以点亮了,下一步就是洞洞板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玩玩就会了。

只能这样了,慢慢玩了。毕竟没有C基础。都是看一点弄一点,现在开始洞洞板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这样了,慢慢玩了。毕竟没有C基础。都是看一点弄一点,现在开始洞洞板布线。 ...

有心就多玩,多练,摸多了,什么都会了。

网友:
高级玩法儿

网友(2025-09-23):
楼主利害呀,WINAVR软件版本现在还能找到?驱动估计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屏幕已经可以点亮了,下一步就是洞洞板布线

既然玩了这么多年,看样子也会一直玩下去,花点时间学学LCEDA加上免费打板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