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迷你蓝牙音响怎样拆??

楼主(2025-08-12):
以前网上买的小音响,小巧方便带,最近没有声音了,但开关机,LED显示都正常。

想让其修修再战,最好无损拆,求方法:

已试过,拆背面的硅胶片,里面没有螺丝。难道是卡位,要撬铝外壳吗?外观就不好看了啊。。。。。。

楼主:
借用别人的美手图,养下眼

网友:
从喇叭网下手看看

网友A:
网罩下面有螺丝,拆下来看看。

网友:
几个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罩下面有螺丝,拆下来看看。

简单用针插进网,用力提,弄不动。感觉好紧。。。。

楼主:
好像6元包邮,现在看不包邮了。。。。。。

电池还可以用4小时没压力,爬个小山,散个小步,没问题。

网友:
从喇叭网下手

网友:
拆这种都是用强磁先吸一遍,实在不行的话就动喇叭网

网友:
不好拆吧,我也有个小米的小不点儿,铝壳子的,是塑料机芯卡到铝壳子里面的,同时还有胶粘着。
我那个是估计里面的胶失效了,也可能是摔了的原因,某一天看着芯突出来一些,然后我就连磕带摇的把机芯弄出来了
弄出来之后看到里面并没有什么实质的类似螺丝之类的,有胶的痕迹

网友:
上面的网找个东西拉起来,下面应该可以看到螺丝

网友:
用细一点的锥子慢慢的四面撬喇叭网,把喇叭网撬下来,就成了!

网友:
估计是胶水粘的可能性较大,吹风机加热试试。

网友:
螺丝在网罩下几率非常高

网友:
可能网罩加胶水了,只能破拆

网友:
后面橡皮拿掉试试

网友:
估计没有维修通路,在上面画个圆圈,里面写个拆字试试

网友:
撬开铁网看看

网友:
可能是在网罩里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