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轴承润滑油选购

楼主(2025-08-12):
五金店买的 除锈可以 但是用来做润滑没有底

后面听从大家的建议 用了缝纫机油 应该比不上四冲程发动机油 但是五金店只有这个

网友A:
有专门的喷罐装的黄油,没有清洗功能

网友:
车辆保养剩下的机油来几滴就很ok

网友B:
风扇对油要求不算太高,我认为只要不是粘度太大的就可以用,比如汽车机油,最好的保养办法就是彻底把电机分解,用煤油清洗后加到轴套和储油的毛毡里面。平常维护的话可以用稀一点的链条油滴到轴套和轴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油没用的,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有更换滚珠轴承才能彻底解决卡轴故障,我都换了5、6台风扇了,将原来轴 ...

是的,都是铁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都是铁套。。

都是坑人的伎俩,只有换了滚珠轴承才能彻底觉得该问题,加油没用的,用一段时间又会卡住

加油没用的,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有更换滚珠轴承才能彻底解决卡轴故障,我都换了5、6台风扇了,将原来轴套换成滚珠轴承

原厂设计轴套就是坑消费者,让其计划性报废,或者过了保修期就卡轴,美其名曰静音,实际就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喷罐装的黄油,没有清洗功能

这个不好用,喷出来凝固后像石蜡一样,还不如用蓝色或者红色的高温润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对油要求不算太高,我认为只要不是粘度太大的就可以用,比如汽车机油,最好的保养办法就是彻底把电机分 ...

低粘低残低挥发就可以。。

粘度低是为了沁润,毕竟是微孔套渗透是其工作的基础。否则羊毛毡吃的多也没用,无法到轴面。
低残留是防止高温后,微孔套如果高温,如果残留高的油脂焦化,会导致微孔堵死。
低挥发是在电机正常工作范围内,更持久的保持减少维护次数。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易清洗,不耐溶剂。就是为了一旦高温焦化,还能洗出来。避免轴套报废。不过都达到的话,油液的价格就高了,要个十几块十几毫升都可能。。

网友:
换滚珠轴承

网友E:
喷了WD40,只好了2-3天,可能是转子高温蒸发掉了,用机油才行,电机质量好的话最少管一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都是坑人的伎俩,只有换了滚珠轴承才能彻底觉得该问题,加油没用的,用一段时间又会卡住

加油没用的,并 ...

那不叫轴套,叫含油轴承。

一般是铜合金做的,里面加碳粉煅烧,碳粉烧完后会留下蜂窝状空洞,呈海绵状,里面可以储存润滑油。

轴套外面一般会包裹已羊毛毡,在羊毛毡上加油,就会渗透到含油轴承里,然后透过含油轴承对轴润滑;对于含油轴承,直接加油到轴上,绝对是错的,特别是一些来路不明的劣质油,含有的杂质会磨损轴和轴套。

现在便宜货的轴套很多都就是个铁套,没有渗透能力,油也就要过不来,一旦轴被磨损,就没救了,因为磨损后发热严重,存不住油,油被熬干了形成积碳,跟加剧了磨损。

正经的含油轴承,并不比滚珠轴承差,我家90年代的长城风扇到现在还稳如老狗,中途一次也没加油过,没修过,就是塑料脖子老化断了,才闲置。

检验的方法很简单:把“轴套”用纸擦干净,然后加热,能冒油的,就是比较正经的还有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喷了WD40,只好了2-3天,可能是转子高温蒸发掉了,用机油才行,电机质量好的话最少管一年 ...

可以用四冲程摩托车润滑油,加一次可以管两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坑人的伎俩,只有换了滚珠轴承才能彻底觉得该问题,加油没用的,用一段时间又会卡住

加油没用的,并 ...

主要还是偷工减料、片面追求低价格造成的不良后果,几十年前的台扇、落地扇都是轴套结构,是铜套,可以正常使用几十年,手头有2台海鸥风扇,是89年买的,30多年了,到现在还正常使用,风力大,噪声低,每年把叶片清洗一下就行了,不过当时的价格是月工资的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四冲程摩托车润滑油,加一次可以管两三年

轴一旦磨损,加什么油都没用。

挽救的方法是拆开电机,调整转子前后的垫片,尽量错开原来的啮合位置,来减少磨损面的摩擦发热。

网友:
不能用机油,黄油代替。有专用的衣车油,这个很好用,我亲自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不叫轴套,叫含油轴承。

一般是铜合金做的,里面加碳粉煅烧,碳粉烧完后会留下蜂窝状空洞,呈海绵状, ...

我知道,准确的应该叫粉末合金轴套,那时候主打宣传是静音什么的,实际效果非常差,理论设计和你说的一样,通过机油渗漏润滑,但是现实环境中存在灰层等杂质因素,一般人也很少会保养加油,所以轴套里面就进了很多杂质灰层等,最终卡住了轴,我尝试过加摩托车机油即粘稠的油和稀释的油,缝纫机油,总结下来都没有什么用,即不能长时间不保养,往往加摩托车机油更烂,加缝纫机白油稍微好些,但是无论哪种都存在,轴在和轴套摩擦后发热,导致油蒸发,轴越来越细,而轴套越来越大的趋势,最终杂质留下卡住主轴的问题。所以综上所述,更换滚珠轴承才是最实际的彻底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坑人的伎俩,只有换了滚珠轴承才能彻底觉得该问题,加油没用的,用一段时间又会卡住

加油没用的,并 ...

不是不能用,出厂时只有毛毡有点油,轴承是没有油的,要恢复润滑的话直接加油效果不明显。
处理方法是拆线轴承,火烧到发红后维持2分钟,然后泡入机油里让机油吸进含油轴承里,冷却后套回去给毛毡再吸一点油以挤压后不低落为准,装回就可以了!

网友:
7楼  17楼厉害了

网友:
我是机油滴几滴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