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低成本做3-40V/6A可调电源的电路板(REVAO MS-108A0)

楼主(2025-08-12):
空闲不多好久没来论坛了回来露个脸。

发现一个低成本做3-40V6A可调电源的电路板很适合初学者改造。
某宝的某四家才卖9块钱啊有点便宜不是?
公布方法大家可以改来玩玩

1个LED,两个1N4148,一个100K可调电阻。R203拆掉。
当然你动手能力很厉害想加个调流也不是不行。

加电压电流表的,上图取样可以用电流表取样。

补充内容 (2025-8-26 15:17):
注意 下面有更正

楼主:
有错就要改,挨批要立正。
给大家道歉。

有网友按照我的方法改了,然后烧TL431和光耦以及4148。我细看了原来的改法的确有问题,就是在高压往低压调整的时候,TL431会长通然后烧毁。

因为我原先测试用的是多圈电位器,调节慢,并且带了点负载,没发现这个错误。现在改正。
如图,二极管接另外一个地方经电阻再到光耦。并且要把ZD2拆掉。

另外,如果用的单圈电位器,并且调整想迅速点,参考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104-1-1.html

网友:
赵四家的吗?

楼主:
论坛应该给你发最佳坛友勋章+1000000家元
因为你一天不用休息就盯着论坛,每个帖子你都可以秒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应该给你发最佳坛友勋章+1000000家元
因为你一天不用休息就盯着论坛,每个帖子你都可以秒回。 ...

的确是,建议你当版主

网友:
是不是马上就要涨价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下次别玩了

网友:
去买俩玩玩

网友:
总有新发现啊

网友:
因为你一天不用休息就盯着论坛,每个帖子你都可以秒回

网友:
马上就要涨价了

网友:
幸亏手上可调电源多,要不然真的要下手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就不买了,有成品。

网友:
尼古拉斯赵四?

网友:
那个4148手里没有,用1N4007代替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