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艾美特折叠电扇CM-RD23

楼主(2025-08-12):
小黄鱼淘来的艾美特折叠电扇,描述通电LED灯亮,电扇没反应,淘来玩玩吧,正好缺个小电扇

折叠电扇,可以完全折叠起来,方便收纳,也可以升降,当台扇或者落地扇

外观的样子,底座上是开关、风力、定时、旋转/LED按钮,下放的黑色小圆是红外接收窗口,可惜没有遥控器了

15W功率,10000mAh电池,充电6-7小时,注定纯电池续航也不会太长

网罩侧边有颗螺丝拧掉,前网罩就可以拆下,方便清洗

扇叶

只剩后网罩和电机了

直流电机

供电type-C扣只接了正负极,没法用C-C线充电

底座上只有1块主板,从左到右插头是LED灯、风扇电机、底座旋转电机、电池供电、USB供电

几颗芯片主要有中间的F0380N,没找到具体介绍信息

IP5306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

B62801六脚升压芯片,给电机供电

B9HB0六脚LED驱动芯片

另外2颗8脚是AO4435  MOS管

故障点还是在主板上,电路板有进水腐蚀痕迹,好在不是很严重,
4个微动按钮基本都不好用了,通电后B62801六脚升压芯片严重发热,12颗指示LED有的也不亮了,全部代换后恢复功能
LED照明直接开机直接量,以为是驱动芯片的问题,更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排查后发现是灯板上一颗LED短路了
至此功能上都修复了。
看到鼓包的软包电池,还是换了为好,旧电池参照之前充电宝的处理方式,用盐水泡了几天

底座空间还有富余,直接5颗18650并联,13000mAh,增加点续航
简易的木板夹具

热缩膜包裹后完工。

网友:
这个牌子的风扇维修帖子真不少

网友:
技术好,手艺也好,干的漂亮!

网友:
质量不错,之前换了个CM-RD24-1的(就是贵),前几天换了电池,原装7.4V 3600多mAh18650电池组,续航增加不少,闲鱼上不到16买了个4并模组的21700电池组改装了下

网友:
不错,问题都能完美解决,咸鱼上的东西,没有点手艺活都不太敢下手

网友:
风扇多少钱拿下的?

网友:
艾美特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艾美特了

网友:
这款风大不大?

网友A:
5306支持2A充电,不改一下?

网友:
还带电池的。

网友B:
没有遥控器可以使用手机上的万能遥控器APP,收拾蛮方便的

网友:
看来换了一大堆零件啊。

网友:
这个很容易修理,把坏东西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06支持2A充电,不改一下?

就是2A充电啊,充电能到1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遥控器可以使用手机上的万能遥控器APP,收拾蛮方便的

试了下艾美特的风扇,都匹配不上,估计是公模的

网友:
捡漏成功,换的电池搞个平衡冲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