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刚修好的恒源者65W充电宝再次罢工,继续拆掉发财电容

楼主:
上个月修好的充电宝: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3484-1-1.html,昨晚充完电,今早准备给手机充电,才没几分钟,充电宝电量突然就显示0并闪烁保护了,手摸外壳同样位置发烫,看来另外一颗滤波电容也挂了。

轻车路熟撬开,一眼就看到上次拆掉的C18旁边的C17电容不对,毕竟发烫位置是这里嘛

懒得拿电烙铁,直接用斜口钳把C17贴片电容夹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爽。再插手机充电,恢复正常,花了5分钟搞定!

之前帖文有分析过,应该是这个电容的耐压低了,属于设计选品缺陷,两次损坏都是在刚充满电之后,这时电芯输出的电压最高,不过这样拆掉应急修理不知会有什么瑕疵后遗症?

回复大家:没有换这个22uF电容上去是怕自己现有的电容耐压不够,最好是要30V耐压的,不然还是容易击穿掉。

网友:
看样子技术还是不过硬啊,才修好又坏了。

网友:
这是暴力解决啊,既然存在应该有它的道理,还是找个同型号的恢复吧

网友A:
内部有空间,不用贴片,换一颗耐压高的大电解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空间,不用贴片,换一颗耐压高的大电解会好

说得对,有空间的话用电解电容也不是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上新的

网友:
这好像是主电源滤波电容,两颗都去掉了,电源纹波会变大,导致使用不安全的

网友:
换固态电容或者钽电容,你剪掉电容,可能对输出波纹很大,对电池不友好的。充电的时候测一下波纹。

网友:
我手里好几个坏的充电宝

网友:
搞几个耐压高点的钽电容小黄豆最好

网友:
你不是说向客服说了以后官方下架了?这个搞不好又一家公司会关门

网友:
采购买到假货电容了估计是

网友B:
厉害,不开壳都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开壳都知道哪里问题

是啊,没开壳都知道是啥坏了,不是一般的历害,能猜出来的历害。

网友:
这牌子不行

连续挂电容

网友:
充电宝也得像病人一样对待,要常对其进行复查体检

网友:
拆过了无法上飞机;

网友:
这质量,真的一言难尽

网友:
做工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