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120V5A可调电源电流无显示,拆开发现取样电阻烧了

楼主(2025-08-12):
拆解发现电流表上的取样电阻烧了,不知道该用多大的电阻,用一节电线短接,4A左右的电流,电流读数才1A多

网友:
拍图上淘宝,非度搜相同的图看看。

网友:
测量下直径,直接买康铜丝替换试试呗

网友A:
最大也才5A,怎么这么大的铜丝都能烧了啊

网友B:
继续把你的短接线弄断一部分(增加阻值),直到电流表显示数值和实测数值相符合。

网友C:
搞个1欧姆电阻上去,然后看显示电流是实际的电流的几倍,实际电阻值就是1除倍数,大概0.05欧姆

网友:
50或75毫欧,最常用这两个阻值

网友:
找个0.3一0.5  欧的电阻焊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大也才5A,怎么这么大的铜丝都能烧了啊

不一定是烧断的吧,看长度还够,估计是在半切口处外力弄断的。可以把两根线头对头搭上,对接点焊锡点上,刮除多余焊锡(焊锡导电率比康铜高四倍),估计电流显示会比实际值略小些。
手艺好的话可以把线头处压扁延伸几毫米,点焊机点上,估计能很接近设计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1欧姆电阻上去,然后看显示电流是实际的电流的几倍,实际电阻值就是1除倍数,大概0.05欧姆 ...

卡尺实测康铜丝直径,长度,换算出阻值,然后买根康铜丝替换上。
康铜丝焊接是个误差很大的工作,最好是压接小铜鼻子,让然后铜鼻子焊接到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烧断的吧,看长度还够,估计是在半切口处外力弄断的。可以把两根线头对头搭上,对接点焊锡点上, ...

你懂得比我要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把你的短接线弄断一部分(增加阻值),直到电流表显示数值和实测数值相符合。 ...

这个办法好,一根根的弄断,最好是从两头弄断拆下来

网友:
背后那个是校准可调?

网友E:
黄色线减它一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色线减它一半看看?

是直径,不是长度。

楼主:
把导线加长到35厘米,可以了,电流数值和万用表一致

网友:
是康铜丝吧,导线不一定能直接替换,看看楼上不少朋友都提示了

网友:
找个100K电位器接上电源,调节电位器让显示电流处于5安时,测量输入的电压v《也就是原来康铜丝上面5安时的压降》,再用压降÷5a=康铜丝电阻

网友:
康铜丝  这个一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