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普测直流监测仪烧了个贴片二极管(PuxICOO PXC-D20A)

楼主(2025-08-12):
24v电池用dc-dc升压模块升压到66v给20串磷酸铁锂电池组充电,充电电流也就3a左右它竟然烧了。各位有没有同型号的告诉下兄弟型号看还有没有得救。d3那个二极管烧了

网友A:
可惜了,望楼主早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望楼主早日修好

谢谢。。。。。。

网友:
拍照D13003到插包看线路图

网友:
我怎么感觉R5开裂了,图IMG_20250812_124159.jpg 中看到R5有裂痕

网友:
D3看上去是起保护作用的,试试Q1 Q2挂了没

网友:
把碎片找到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
看着就是个保护二极管,这个挂了Q2应该也好不了!

网友:
加把劲就搞好了。

网友:
D3是在d13003,一脚串连的,注意周围可能还有坏件。

网友:
烧了个贴片二极管,幸好,不是大问题。

网友:
不只d3挂了吧

网友:
Q2、D3组成串联型稳压电路,D3可能是5.6V的稳压二极管,烧成这样,大概率Q2的b、c之间已经击穿,至于别的问题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