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华硕MS91有线鼠标 更换微动

楼主(2025-08-12):
华硕MS91有线鼠标,有时单击左键时会出现连击,估计微动有问题,正好以前红包0元囤了欧姆龙的微动,换上就好了

外观,正面

反面

参数

打开盖子,这是换后的样子

盖子有配重

电路板,这是换后的样子,好多元件都没有安装,不知安装后会是什么样子

反面

换下来的微动拆开看了一下,看不出来什么原因,原来用的凯华微动

里面的簧片

这是囤的欧姆龙微动D2FC-F-7N,不知真假,买的时候说是真的,无所谓,能用就行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华硕鼠标是假的吧?

网友:
减配很严重啊

网友:
看这些个小圆片的电容就知道是老货...

二○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网友:
华硕有线鼠标我用坏好多个了

网友:
有线无线都为消耗品

网友:
线是插头线,配重是金属的,板配快减光了。

网友:
换完还能继续战斗

网友A:
凯华白点微动,手感接近于欧姆龙国产7N,价格便宜,寿命500W次,凯华黑点,寿命300W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凯华白点微动,手感接近于欧姆龙国产7N,价格便宜,寿命500W次,凯华黑点,寿命300W次。 ...

便宜货一样用,无鸭梨...

网友B:
看那pcb焊盘翘皮了,板子比较渣了。

网友:
售后也得盈利

网友:
这样的估计是后期代工贴牌的

网友C:
这样的用料,貌似对不起华硕这个品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那pcb焊盘翘皮了,板子比较渣了。

纸基本的都这样,随便焊一下PCB就翘了...

二○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用料,貌似对不起华硕这个品牌啊。。。

当年用过华硕的BX~~主板,任啥板卡都没有兼容问题,性能好极了,还随时在官网找到所需要的资料~然鹅后来再买华硕的玩意儿,就拉胯了。

网友:
瓷片电容都起霜了。

网友:
这做工用料真对不起华硕这牌子。

网友:
这个板子做工还是粗糙了点,比较老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