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有推荐的逆变器牌子吗?

楼主:
前2年买了一个,没几次就坏,找商家还联系不上。坛友有没有推荐的牌子啊?功率大概要2KW,停电给一些家用电器供电。

网友:
要多大功率的呀?

网友:
那个主要用途是什么? 是家用小功率,还是用来做双杆浮力王

网友:
都不知道你想干啥,怎么推荐啊;就好像,你交代和某人说:给我买一辆车,你也不说预算多少,做什么用;也许他会给你订购成一辆自行车,也许是一辆拖拉机,也许是一辆宝马,也许是一辆劳斯莱斯,更有可能买了一辆儿童车,给你玩玩。

网友A:
我又偷着笑了,看你们天天耗羊毛。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网上那些几乎都是虚标,默认虚标十倍。

标2000W的 额定功率 连300W都没有,还不是正弦波

网友:
带啥负载,要正玄波,还是修正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偷着笑了,看你们天天耗羊毛。

回不了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网上那些几乎都是虚标,默认虚标十倍。

标2000W的 额定功率 连300W都没有 ...

几百块的还好吧

网友:
我买过索尔的逆变器标称1500W修正波,带不动100W的台式电脑。台式电脑不是阻性负载,修正波的逆变器总是带不动它。笔记本电脑接电源适配器倒是没有问题。冰箱好像是感性负载?买个3000W的修正波逆变器大概带不动冰箱。

网友:
品牌机太贵了性价比不行,例如外国的纽福克斯,国产的光合硅能等,但是做工确实没的说。还有一些品牌定制机它不零售,买不到,只能通过二手渠道搞,比如明伟,华为的逆变器,简直是堆料狂魔,别管多少钱,你就说它堆得料厚不厚吧,1000w的逆变器能搞出4000w的做工出来。最后最普遍最便宜的就是某宝拼夕夕上各种杂牌了,外壳千篇一律,都是贴牌,通常壳子上标的都是峰值功率,减半才是实际功率,这还算是有良心的,一些直接标的是型号,名字,这款逆变器型号是2500w,读做2500达不溜,实际功率300瓦。最后呢,逆变器肯定要买正弦波这个没的说,修正弦方波那些垃圾不要碰,只是看你买高频机还是工频机了,工频机耐操,通常额定2500w基本能长期带2000w,不容易坏,也不怕负载短路,毕竟有个变压器在那抗着,短路电流不会太猛。而高频机呢,娇贵脆弱,你要长期持续带2000w的话,最好买个额定3000w的,4000w最佳,也就是持续50%负载,短时80%负载,临时100%最有利于逆变器使用寿命。而且一旦负载短路,即使是明伟逆变器也不敢说100%防烧,毕竟晶体管直连负载的设计,肯定没有隔离变压器耐操。补充:工业上关于持续,短时,临时的工作时间定义,持续的意思就是连续运行一周以上,短时为8小时连续工作,临时为15分钟。

网友:
而且即使是杂牌逆变器,也没那么容易说用几次就废吧?只要电池供电电压稳定不要太高,低点都行。负载不要带什么水泵,普通冰箱,普通空调,空压机这些启动功率极高的设备,以及谐波特别重的可控硅调压电热炉,家里常用的电视电脑手机灯电磁炉饮水机路由器电热毯,以及变频空调和变频冰箱都可以,没有冲击电流,没有瞬间大功率,运行稳定舒缓,这类电器的额定功率只要不大于逆变器额定功率,然后别短路,几乎不会坏,我这三个逆变器就用来停电时用用,夏天带带电风扇路由器电脑和插电燃气热水器,冬天多个电热毯,用了很多年了也没坏,实际上我就没有真正用坏过的逆变器,曾经有一个是电池正负接反给烧了前级,还有一个是从楼上掉下去摔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