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45739CB37663这个颗粒什么U盘主控能开

楼主:
请问45739CB37663这个颗粒用什么U盘主控能开,一芯的2279,3379能开吗

网友:
这东东应该开不了,

网友:
等高手解答。

楼主:
缺了一个ce,拆下来做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了一个ce,拆下来做U盘

FC 1179/2279 ID最接近的一个

网友:
3379有结尾E3的参数,是带狗的,楼主这个结尾63不带狗,可以试试强制指定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至于6楼那个参数,是可以的,结尾63和6B的不同应该是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