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叫“A12”的白色开关 都是镀铜的 带不了大功率

楼主:
这种叫“A12”的白色的开关,卖家描述一般都有“A16大功率”“一体铜”有些干脆说就是“纯铜,以前我在某宝¥18买了十个,前几天在某多多9快多买了十个,到手发现都是一模一样的,重量都是14.4g,做工还可以,看起来像是铜的,但是刮一下,里面的白色原形毕露,都是镀铜的
1块钱一个价格倒是不贵,只是给大家提个醒,这开关带不了16A,个人建议最多带1000W

不是我想拿这个开关带16A,而是卖家描述纯铜一体铜,可以带16A,
我只是给小白提个醒,这只是镀铜,这就是个床头灯开关,肯定带不了大功率。

我都是拿来当led灯的开关,带几十瓦来用。

网友:
螺丝和紧固装置都是铁的,五孔插座也是一样的,你看连接件是不是铜的,量下厚度和宽度就能计算出多少平方毫米。1平方毫米可以带10A左右(参考拖线板国标要求)。

网友:
这个就是外观好看,材料一般,外壳不防火,铁质触点,非铜材质,慎用啊。

网友:
我是用在了蓝牙音箱上面。

网友:
淘宝18大洋的要不要退货

网友:
  你对他要求太高

网友:
这种开关大多用台灯或小吊扇上吧,就算用纯银我也不敢上16A的

网友A:
类似的这种床头开关,基于安全一般是小功率100W内的,咋还整到16A上呢,不解

网友:
难道楼主想用它作空调机、电热水器的开关用?

网友:
这种开关,即使是全铜,几乎都无法负载10A,何况是这种镀铜

网友B:
这种开关16A,想啥呢?这种就是用在床头灯上的,几瓦十来瓦的床头灯。16安,老老实实上空开吧。

网友:
这以前就是灯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这种床头开关,基于安全一般是小功率100W内的,咋还整到16A上呢,不解 ...

解释下,不是我想拿这个开关带16A,而是卖家描述可以带16A,我只是给小白提个醒,这个带不了1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16A,想啥呢?这种就是用在床头灯上的,几瓦十来瓦的床头灯。16安,老老实实上空开吧。 ...

不是我想拿这个开关带16A,而是卖家描述可以带16A,我只是给小白提个醒,这个带不了16A

网友:
这个即使铜的带16A也不安全

网友:
这种开关默认都是用来控制电灯的吧,一般都在100W以下{:019:

}商家猜测用户也不敢用在大功率电器上,所以敢胡吹海吹

网友:
这种我只用在灯排风扇上

网友:
当电灯的开关可以

网友:
我用过这个,双断的,给鱼缸的小水泵用时间稍长就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