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空调铜管保护膜换成铝箔,空调的使用寿命能增加几年么?

楼主:
默认保护膜是塑料胶带,几个月就能晒坏。接下来是晒坏保温棉,最后铜管会暴露在空气中。
不仅热效率降低,而且容易被氧化,因为铜管有高压,制冷剂容易泄露,空调压缩机需要工作更久才能制冷,这不仅加速了压缩机的损坏,而且电耗要上升很多?

如果一开始用铝箔包裹保温棉和铜管,空调的使用寿命是否可以增加好几年?

网友:
遗憾的是压缩机提前坏了

网友:
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

自己找个电工胶带缠一下  十年之内好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

自己找个电工胶带缠一下  十年之内好好的   ……

电工胶带太阳晒不坏么

网友:
出厂原装就是这种白色

你要铝箔胶带  自己买好 让安装人员装

网友:
就看排水管的质量,

网友:
铜管应该问题不大我有一台早就外露好多年了也没有出问题,就是电线外皮看起来老化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胶带太阳晒不坏么

  橡胶那种  最好是 汽车线束胶带  略便宜

  我都鬼子住友  超好用

网友:
叫高分子尼龙扎带  减配的采用胶带

网友:
厂家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
铝箔胶带不好扎,比较脆,一扯就断!

网友:
铝箔寿命不长吧,铝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
两根管管做成一体的如何?

网友:
没那必要吧

网友:
用布基胶带

网友:
     有一次空调坏了维修扒开一看,保温棉早就湿透了一直就没干,铜管生了厚厚一层铜绿,还不如不包,淋湿了不久就晒干了

网友:
到底是保护铜管还是保护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