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带触摸屏的蓝牙耳机舱DHF-Ct11

楼主(2025-08-12):
夹耳式蓝牙耳机,耳机丢了,把充电仓拆开研究。

这6个触点不知道具体如何定义的,但应该就是串口屏,如果知道线序,应该就可以自定义上传图片啥的了。

这张图中屏幕连接线接反了,所以充电时芯片巨烫,不过还好,反过来接屏幕就正常了。

网友:
不止是电池仓吧,还有TF卡

网友:
蓝牙耳机都上彩色触屏了

网友A:
头一次见耳机仓里还有内存卡的

网友:
看着还挺不错的,耳机应该不便宜

网友:
彩色触屏好评啊

网友:
彩色触屏耳机不错!

网友B:
这个电池仓应该还是一个蓝牙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耳机仓里还有内存卡的

是的,不连手机时,可以直接播放内存卡里的歌曲。连接电脑时,还可以当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仓应该还是一个蓝牙播放器

是的 不连手机的时候,可以把它当成个蓝牙mp3

网友:
能链接其他蓝牙耳机或者音箱播放tf卡么?

网友:
既然有蓝牙播放器的功能,能不能配对别的耳机?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带触摸屏的充电仓,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可惜了没有耳机,不知道跟其他的耳机能否配对。

网友:
还内存卡的耳机仓还少见呢,不错

网友C:
看着做工不错很贵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做工不错很贵把

还行吧,当时买的时候100多块钱  现在好像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