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重装电脑问题,高手请进来指点一二

楼主:
问题描述:用装机员PE 重装系统后,PE,BIOS里都能看到硬盘,安装完成后重启电脑,提示驱动器没有,何故

网友:
50包邮那哥们   来给你解答

网友:
第一次装还是老手啊

网友:
装机员pe?新手无疑换系统重装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用光驱也不行。

楼主:
安装系统用俄罗斯精简版win10,最新win0x64,9.8G,win7,都不行。只要重启,就提示找不见硬盘驱动器

楼主:
折腾了好几天了

网友:
是什么接口的硬盘?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BIOS里的启动顺序对不对?
硬盘是MBR还是GPT?
主板支持UEFI吗?
在新主板上装老系统,经常会有奇怪的事发生。

楼主:
STAT接口SSD硬盘,启动顺序可以调整,GPT分区,主板支持UEFI。

楼主:
AMD8350CPU, 华硕主板

网友:
选择esp安装引导程序,,重启后选择esp分区启动,,,不行就电脑拿到电脑城叫人家搞。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
BIOS可以找到硬盘,就是模式和分区

网友:
GPT分区,主板支持UEFI
你是不是GOST镜像还原的系统?
是的话,C盘所在的硬盘,前面有2个很小的隐藏分区,其中有个叫【ESP】的分区,里面有个EFI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里必须要有boot和Microsoft。
GOST镜像还原是没得这个引导文件的。
可以把别人同系统的EFI文件夹内容复制到你硬盘对应一模一样路径里,只能在WINPE下操作。
还没解决的话,继续留言。

网友:
老老实实用微软的安装盘从头安装,安装盘可以从微软网站下载.

网友:
降级安装WIN XP看看能不能正常.

楼主:
用GOST克隆镜像,重启还是不认硬盘,PE下打开我的电脑图标,C盘符变成E盘符,不知何故

网友:
感觉说不来,基础知识差太多的样子。。。线下找人弄吧

网友:
用什么系统安装器?

楼主:
2个很小的隐藏分区,其中有个叫【ESP】的分区,在磁盘管理能看到,电脑文件里看不到这个分区,更看不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