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超轻的门禁电源

楼主:
公司装修,把吊顶里之前的门禁电源拆出来了
外壳和以前的门禁电源差不多
但拿在手里轻飘飘
拆开里面看看

简直丐中丐,连散热片都没有
恐怕标称的3A电流达不到,顶多1.5A

接线很简单
220V交流两条
到门禁主机两条
到门磁(电磁铁)两条
安装门禁总喜欢用网线当控制线
劣质网线时间一长就氧化接触不良了
可能租办公室通常也就两三年装修一次,
工装这种丐版电气在寿命周期内能凑合

看上去这个电源的物料成本还不如安装的工时费高

网友:
电源里面的板子真够简洁的

网友:
以前是变压器的,一般用5A的,分量很足,这个成了开关电源了,还是3A的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 开关频率都很高 所以变压器就很小
你想想现在用氮化镓等技术的手机充电器 100w的都那么小

网友:
这就是个1A的电源

网友:
看着变压器能达到3A

网友:
门禁电源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
门禁电源用网线,时间长了,网线外皮都老化变粉

网友:
连散热片都没有
恐怕标称的3A电流达不到,顶多1.5A ------ 如果变压器次级用的是同步整流(不是常见的普通二极管整流),3A电流是可以不用散热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散热片都没有
恐怕标称的3A电流达不到,顶多1.5A ------ 如果变压器次级用的是同步整流(不是常见的普通 ...

感谢分享,是我对电源的了解都来自以前拆机,就以为这么简化后散热跟不上了

网友B:
电源上还有继电器

网友:
一普通电源配置装的很是高大上的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上还有继电器

还有个电位器调延迟时间的,就是电磁门吸,触发开门后延迟多少秒再通电

网友C:
门禁电源通常有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禁电源通常有电池的

有电池位(12v铅酸),但装修降本通常不安装

网友:
水货,鉴定完毕。

网友:
还有用工频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