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表笔维修

楼主:
表笔接触不好,经过一番神操作,终于搞好了。也能用就是阻值不够稳定。0.2漂移0.5

网友:
说下我的经历,以前一直用的送的表笔,铁的,各种接触不好,我也是经常用锉刀搓啊搓,一直舍不得扔,光表笔自身的电阻都是1欧+,直到有一天黑笔断线了,终于找到扔掉的理由了,掏出早就买好的纯铜的20多块好的表笔,我才知道,好的表笔完全不一样啊,接触稳定的多,内阻也小的多。
我以前那个劣质的也是随时跳,你得按的很使劲才有可能不跳,现在这个纯铜的,完全不跳了。

网友:
好马配好鞍,好表要配好表笔。

网友:
你们的都比较好,0.7的飘过

网友:
表笔好坏测量电阻影响大,电压电流相对小一些

网友:
好几副表笔备用

网友:
没见过0.2的表笔,0.5的更是闻所未闻。这得多细的线

网友A:
还是要买质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买质量好的。

这可是官方售价超过200的福禄克表笔。

网友B:
竟然是200多的表笔,哪里接触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200多的表笔,哪里接触不好呢

四处焊接,估计是焊接有的线虚焊

网友:
壕一下 买对美菱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