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大家晚上好。我的u盘是8G的/怎么搞成了5.6G加

楼主:
大家晚上好。我的u盘是8G的/怎么搞成了5.6G加二个区。。。。请教一下。怎么能恢复一个8G盘。。。谢谢了

网友:
用diskgenius删除全部分区,建立新的一个分区,最后格式化。

网友:
重新格式化下就行

网友:
u盘实质还是硬盘,硬盘分区软件很多,网上可以搜索。

网友:
做过启动盘?

网友:
是不是做启动盘了

网友:
得要看你是用的什么工具搞的。

网友:
目测不会分区

网友:
全盘格式化就行了,单独格式化一个盘是不管用的

楼主:
晚上好//是的做过启动盘。。。全盘格式化不会搞。。呜呜。。。谢谢啦楼上的老师们。。。